电气柜中PLC I/O口是否要接上过流保护设备?

楼主(2010-11-15):
就近要做一个PLC的电气柜,刚接触,没怎么有这方面的经验
电气柜有文本显示屏,按钮,继电器,
PLC-200的输出接继电器(5个)和一些有开关功能的器件(还没确定),输入接限位开关和一些按钮(总共10个)
PLC I/O口是否要接上过流保护设备?
还有如果是AC/DC/DC型号的话供电电源是不是直接接上市电就可以了?
电气柜中除了开关电源,还要不要加上抗干扰,浪涌之类的器件?

楼主:
各位大虾们帮帮忙!能否给点意见!!!

网友:
PLC I/O口是否要接上过流保护设备?                                ----严格按照手册上的数据来。
还有如果是AC/DC/DC型号的话供电电源是不是直接接上市电就可以了?   ----仔细看手册!!!!!
电气柜中除了开关电源,还要不要加上抗干扰,浪涌之类的器件?       ----看用电环境,可以加一些。

网友:
输入肯定不需要回复【楼主位】xuelai
就近要做一个plc的电气柜,刚接触,没怎么有这方面的经验
电气柜有文本显示屏,按钮,继电器,
plc-200的输出接继电器(5个)和一些有开关功能的器件(还没确定),输入接限位开关和一些按钮(总共10个)
plc i/o口是否要接上过流保护设备?
还有如果是ac/dc/dc型号的话供电电源是不是直接接上市电就可以了?
电气柜中除了开关电源,还要不要加上抗干扰,浪涌之类的器件?
输入点肯定不需要过流保护设备
输出点大部分场合不需要加过流保护设备,除非你的负载经常过流或者有短路的危险
是的
大多数场合无须增加,如果要加,加个交流滤波器就可以了,以前armok卖过.

楼主:
erxun 老孟,tfdsensor 毛毛虫 谢谢你们!!
是这个吧

楼主:
各位师傅们  呵呵  小弟又来了
刚买了个CPU224 DC/CC/DC 的PLC
下面电源要求是不是说  供电电压为20.4~28.8VDC  电流为120mA或者900mA?
仅CPU/最大负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打算参考上面的图2-12来连接  (b)是过流保护 如果我不接可以吗?如果接的话要那种型号比较好 帮帮忙推荐一下 谢啦!!
center>
(原文件名:截图未命名.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