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双电源切换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11-15):
RL为负载,我用 Multisim 仿真是可以实现的(也就是切断 USB 后电池自动供电,接上 USB 时电池不工作),只是不知道真正搭起来用的话会不会有问题,因为手头暂时没有条件,又很久不做硬件了,模电忘光光,所以向大家求教一下。
ps:电路电流不会大于500mA。

网友:
对调Q1的D.S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调q1的d.s即可

这是 P-MOSFET 诶,对调的话肯定不行的。

网友:
你试过再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试过再回复

我已经试过啦。

网友(2010-12-27):
参考一下 如果用一个MOS管是不是可以呢 ?

网友(2011-06-21):
这个可以用吗?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没?切换设备不掉电吗?最近我也在用这个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