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 硬件从flash启动,为什么还要初始化 flash?

楼主(2010-11-15):
硬件从flash启动,数据位宽度和容量都由硬件确定好了.为什么在bootloader中还要在初始化flash?
还有sdram和flash都有很多bank,这个是干什么?为什么要分bank,直接使用不行?bank都该如何使用?

网友:
我的板子只有nandflash。我只知道nandflash。
因为 硬件只初始化前4K Steppingstone。  实际上nandflash只有8个IO引脚。没有ram的地址线。所以要完成32G寻址要靠复杂的IO操作。

分bank我觉得是为了内存映射。32G空间不是都是RAM,有4K Steppingstone。有特殊状态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