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R2R电阻网络的原理是什么?高手来啊。

楼主(2010-11-15):
单片机IO接R2R网络

纯DA的内部结构

我想问的是 “单片机IO接R2R网络
” 的原理是什么?是电压控制,还是电流控制。

3Q。。。。。。

网友:
R-2R的是電壓的分壓,

電流型的有1R/2R/4R/8R.....2^nR

网友:
模电书上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电书上有

"单片机IO接R2R网络" z做DA用,哪本模电有啊?拿来看看

网友:
我毕设是做的 r2r DA 给你我的计算看看吧

网友:
妈的是在找不着了 ,当时还费了好多功夫画的图

其实就是 用叠加原理来分析 八个输入只有一个是高电压 其他是0 先算最高位 输出应该是 Vcc/2 就是权值 做戴维宁等效  就是 Vcc/2 串联一个R 电阻    次高位就是在 此基础上 再串一个 R 和一个2R  可以等效出 Vcc/4 串联R电阻

网友:
不许毕业

楼主:
引用图片【楼主位】xiangzi09
回复 网友B:
我毕设是做的 r2r da 给你我的计算看看吧

看我一楼的图片

假如 D7-D0   1111 0000,

也要用叠加原理来做吗?谢谢,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楼主:
only  叠加原理?

网友:
我也试过,通过串口调试发送数据到单片机再输出到io口,io口接 r-2r电阻网络,用万用表检测电压,发现有些地方电压变化才几个mv,有些地方一下子跳变很大的值,而且上升到比如1v以后,我再加1,电压会跳回几十mv,好几个段落都是如此,我用的是5%普通碳膜电阻做试验,虽然精度很差,但是8位DA,至少也要有255个等级吧,也不至于跳变那么厉害吧,再没有细究了,还是用pwm算了,精密电阻的钱够买一个8位da芯片了,

网友(2012-01-31):
没结果哦

网友C:
单片机控制:OUT  输出电阻R,与外部2R配接时输出电压 D*Vcc/384  (D为8位二进制,Vcc为单片机电源电压)

网友D(2017-05-03):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控制:OUT  输出电阻R,与外部2R配接时输出电压 D*Vcc/384  (D为8位二进制,Vcc为单片机电源电压) ...

能否具体点,可否有实例???

网友E:
现在DAC/ADC都是用CMOS工艺的电容来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DAC/ADC都是用CMOS工艺的电容来做了

有ADA2200的应用资料推介吗?

网友:
分立元件搞得R2R DAC的INL指标很难做高的,商用的单纯用R2R实现 16bit DAC基本已是极限了

R2R也分电流输出型和电压输出型,你的第一张图就是电压输出型,第二张图是电流输出型

网友(2017-07-06):
引用 网友D:
能否具体点,可否有实例???

这个384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控制:OUT  输出电阻R,与外部2R配接时输出电压 D*Vcc/384  (D为8位二进制,Vcc为单片机电源电压) ...

这个384是怎么回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能否具体点,可否有实例???

有篇博客的推导过程很详细,但是回复不能贴链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篇博客的推导过程很详细,但是回复不能贴链接。

一下子糊涂了 我这计算总是不对,怎么推导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384是怎么回事

对于标准的R2R网络,每个T节点的三个方向都是等效2R。

从I/O口以VCC驱动,每一个驱动在T节点上的电压是1/3 VCC,所以I/O--0驱动即I/O数据为1时,输出端电压是 (VCC / 2^7 ) * 1/3,即VCC/384

网友(2017-08-24):
引用 网友G:
一下子糊涂了 我这计算总是不对,怎么推导出来的?

blog.csdn.net/yusongcan/article/details/74451885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下子糊涂了 我这计算总是不对,怎么推导出来的?

对不起,我搞错了。我以为是要搞清楚R-2R“T”形电阻网络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