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飞控的大虾~~想问下陀螺仪输出的角速度,最大能到多少呢?

楼主(2010-11-15):
我想自己做个飞控,现在遇到的问题是10位AD精度不好采集陀螺仪的0.67/度/s的速率值!

转动慢时无法采集,如果加运放又怕快速转动,会饱和~!!!

但是看了MK的原理图,他是把陀螺仪输出直接接到MCU上面了,这样有2种可能,一是他的MCU的AD分辨率位数较高,可以测缓慢变化的角度值,要么就是他用算法修正这个问题(置顶算法帖说“在短期和快速变化的时候相信陀螺仪,在5s的长期的间隔相信加速度仪”)

想问做过实验的大侠,飞行器上最大的转动角速度能达到多少度/s呢?10位AD可不可以不加运放?

楼主:
假设不加运放,上下1V的变化对0.67/度/s意味着1492°/s的最大量程!~

假如加10倍放大的运放,精度是上升了10倍(适合测量慢速转动信号),但是量程会缩小到149°/s

虽然不知量程取多少合适
不过我个人臆想是认为不加运放好,让加速度计解决长时间误差的问题。。。

楼主:
汗…这个问题很根本哈,居然没人知道?

网友:
多用几路AD,每路一个量程,程序里自己看办。
怕输入信号太大烧片那就用运放加电子开关让他超限的时候自动切断输入。

我手里的三通电直,悬停时转头用不了半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有人回应了 ~~倒不是怕烧片哦,就怕输出饱和。。。

网友(2011-04-26):
做个记号

网友:
Maximum Angular Velocity (deg./sec.) +/-300

datasheet上面都有写的好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解决。。

我是想知道飞机的最大转角速度,因为功放之后,有可能更容易达到饱和

网友:
头像上的猫是你家的吗,这眼神,这嘴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解决。。
我是想知道飞机的最大转角速度,因为功放之后,有可能更容易达到饱和

战机每秒三圈左右,飘飘机每秒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