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里有很多无刷电机高手,别沉水啦,出来帮帮我吧!关于无刷直流电机的起动问题!感谢

楼主(2010-11-15):
大家好!我现在要控制一台55W 24V的有感无刷直流电机,但是起动的时候总是比较难,但是当起动之后就可以正常运转。请问一下大家!电机起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巧门啊!请大家帮一下我!在此打优感到抱歉!谢谢!

网友:
Tn=Tn-1 *( 1-1/15)  Tn: n个换向时间 T0=30ms

网友:
任意两相通电N次(50-100)加入延时1MS,通过合适的PWM控制电流大小,这时电机会抖动。然后检测HALL,根据反馈信号换相。

网友:
有HALL不是直接就可以用HALL信号换向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hall不是直接就可以用hall信号换向了么?

运转是可以!但是起动就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任意两相通电n次(50-100)加入延时1ms,通过合适的pwm控制电流大小,这时电机会抖动。然后检测hall,根据反馈信号换相。

电流小了!带负载的时候会不会起不来啊!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
调整启动电流,容易启动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