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PLC,自己用

楼主(2010-11-15):
仿制原因:做工程买不起plc,用8个继电器通宵在现场搭控制电路(板材锯切机 手动/自动),因此必须得有自己的控制器,用起来不心痛,不头痛。

仿三菱Fx1N,原因是1N有定位指令。2N的浮点暂时用不上。可以使用三菱Gx developer 8.52及以上版本

CPU:         ST Arm
继电器:     宏发JZC32F
光耦:        台湾亿光EL817C

功能支持: 程序(注释) 上传,下载,在线更新。 密码加密,清除。。。。。。

指令(除了from to没有),其他都支持。

发这个帖子,我只是想说,国产的不一定都是垃圾。用宏发继电器的plc也有,艾默生,信捷。。。。,要是你出得起钱,用松下,泰科也不是不可以吗。有的人用omron中继,有的用德力西,定位不一样。你都买国产PLC了,却还用三菱的标准来要求,本身就不公平。我做的一台锯切机,刨去成本,才挣2000不到,还要保修一年。我能用正品PLC吗?

图中控制柜4000块报价

板子原理图如下,硬件新手,请见谅:

网友:
超级广告贴

网友:
我做的一台锯切机,刨去成本,才挣2000不到,还要保修一年。我能用正品PLC吗?
为什么要用 PLC 直接ARM不行吗

楼主:
下次再接工程的时候难道我还要再开发个程序?
下次直接梯形图编一下就搞定,写一个arm程序很快,但是比不过写梯形图更快。

板子原理图如下:

锯切机梯形图如下:

网友:
有没有全部资料啊.

网友:
体积太大,稳定性,可靠性,只有数字输入输出,没有脉冲,没有编码器,只能够用在机床改造,可惜机床改造控制器满地都是。要搞就要搞点有特色的。

网友:
顶楼主!很佩服!能解决问实际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做的一台锯切机,刨去成本,才挣2000不到,还要保......
楼主, 你应该做一个变频器,内置一个够你用的PLC.另外变频器内部有开关电源,这样你的开关电源也省了  :-)

楼主:
【5楼】 fengwan008
暂时不开源了,每一行代码是我自己写的。09年以前有从事过plc开发工作,之后做应用。

【6楼】 hzxiaobao

两路AB相编码器输入,1路200k高速脉冲输出(DRVA,DRVI,PLSY,PLSR)

我的机器用在磨床控制器上,当然lz位的机器,4颗高速光耦都换成普通EL817,5K频率输入。

这个机器就是普通应用,做的规格太高不合适,等做了40点的再考虑好一点。

【8楼】 tfdsensor 毛毛虫
挣自己能挣的钱就行啦,当然变频器内置PLC的方案老早就有了,但那个是瑞萨的芯片M16,不想做变频器了,合适就好。
开关电源不想做了,下一个规划的机器,准备用工频变压器,皮实耐用是第一位的。接触过很多损坏的plc,无一例外都是电源损坏,号称电源第一的台达,plc电源照样坏。

14点的机器,用在小柜子上很合适。毕竟中继带座子还要10块钱。

网友:
变频器是啥牌子的?AM?阿莫还是安川呀

楼主:
变频器是山寨的 麦孚(安达牌),跟阿莫关系不大。

内部拆开看过,做的还算中规中矩,价格2.2KW - 800块,看在价格的份上用的,目前用了3个,稳定使用当中。

变频器无利可图,刚开始还需要巨额资本,不然早就做了

这个变频器内带通讯,我只用了2段速控制。

网友:
国产变频器要根据应用要求选择。选择不当会吃亏的。

另问下:你那个变频器能频繁启停和急刹车不 ?  功率是否能满载 ?

楼主:
ZHS  22:05:02
你那个变频器能频繁启停和急刹车不 ?  功率是否能满载 ?

空心  22:05:34
急刹车需外置刹车电阻
空心  22:05:40
功率可以满载
空心  22:05:47
Z7001是你?

楼主:
选型我就是按照 2.2KW选的,没有超额。

变频的方案很成熟了,只要不是张力控制,其他应该都可以。

张力控制的变频器超贵,国产汇川的MD330 11KW要 6000多,用过一个。普通型的选择面很广。

台达是首选,安川A1000系列也可以。

网友:
看上去,也没有做完全隔离,共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上去,也没有做完全隔离,共地的.

如何完全隔离?

楼主:
【16楼】 fengwan008的意思是电源不是完全隔离,一个原因,这个内部是开关电源供电。输入的光耦ss直接内部接了24V电源。

网友:
lz的plc是直接用 三菱Gx 下载程序么?

楼主:
是的,用gx developer 8.52

网友(2011-02-04):
回复 楼主:
您的PLC已经实际应用了。确实不错。
不知道您是否做过快速脉冲群,传导等试验。不知道抗干扰如何!

楼主:
我的机器是山寨货,你说的这些都没做过,也没机会做。
但是要求客户用专用开关电源供电(不用于其他功率设备,比如电磁铁,接触器线圈),目前还是试用良好,总量100套左右。

楼主(2014-08-15):
上个礼拜开车去常州换机器了。厂家加工的是蜂窝铝板,电控箱开盖使用的,5年使用下来整个箱子里面全部是导电的铝屑。开关电源,PLC全部短路烧坏。
维修挣钱,加上现场调试,好像比新做柜子还合算。

网友:
多谢楼主共享,请教下STM32单片机的抗干扰性还行吧?你这个应该是在恶劣的工厂环境用的吧

楼主:
就是在工厂使用,这是早期的一批机器(我07年开始给别人做方案,10年开始才开始自己生产)。
PLC,变频器相距10cm不到。
5年使用无故障,我去拆开看,板子正反面全部是铝粉,开关电源也是。
stm32的抗干扰还算是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工厂使用,这是早期的一批机器(我07年开始给别人做方案,10年开始才开始自己生产)。
PLC,变频器相 ...

嗯,那不错。能请教下,电路中光耦输入级并的电阻和电容是起什么作用?另外VPD这个电路是干吗用的?

楼主:
VPD是断电保持电路
输入的电阻电容参考品牌PLC,常见的东芝PLC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VPD是断电保持电路
输入的电阻电容参考品牌PLC,常见的东芝PLC类似

谢谢回复,VPD就是检测24V是否掉电的吧

网友:
完全不适应梯形图,不过既然用ARM做出来了,为什么不用C语言呢

楼主:
这是给电工用的,没几个电工会C语言。

网友:
请教LZ电路图中继电器是接在P24上的,U8的9脚为什么没有接在P24上呢?

网友(2014-09-21):
牛,自己也照着试试用继电器做PLC

网友:
想问一下电源使用单24v,电源没有隔离。输入用光耦隔离能起到隔离的效果吗?

网友:
楼主现在还有这种PLC吗?

网友:
能自己仿制,技术还是很硬,但是商用就要小心了

楼主:
bywqdq123 实际输入不隔离,但是一般都是开关和传感器,问题不大。用光耦是因为5-7ma电流。
输入光耦有试过单独电源脚,实际大家都是共用系统的24V电源,做到最后直接都连一起。

ly5086123
现场证明,单板系统稳定性不会差。器件少,接插件少,电源外置,稳定性反而提高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做的一台锯切机,刨去成本,才挣2000不到,还要保......
------------------------ ...

这个建议不错

网友:
楼主卖这种PLC吗?

楼主:
现在工作主要是做这种PLC

网友:
PLC第一点就是要相当可靠,一般自己DIY做的就怕在有不可预知的强烈干扰下程序乱跑呀。那个损失不得了。

楼主:
吃饭也可能噎死,是不是就不吃了?
进口品牌PLC也经过千锤百炼,要是想否定一个东西,分分钟就可以了。做好很难,需要不少时间。

网友:
和三菱Gx developer一样的指令?好厉害

网友:
楼主做出来了  相当厉害的了。我个人认为其他网友说的那些,都是一个改进过程。这个需要一步一步的来,路一步一步的走。

网友C(2015-09-12):
看到LZ再慢慢的发展,辛苦,创业的路真是许多事情只有作过的人才会休会的,特别在现时钱不好挣的时候,有单作就是开心,同道中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LZ再慢慢的发展,辛苦,创业的路真是许多事情只有作过的人才会休会的,特别在现时钱不好挣的时候,有单 ...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2017-06-25):
还以为是开源的,下载个原理图看看。。。学习学习~~~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