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搞激光测距的进程怎么样了

楼主(2010-11-15):
前段时间发现坛子里好多兄弟在搞激光测距仪,几个月过去了。各位进程怎么样。
我也在搞相位式的,现在能准确测到非整周期的波长了,现在碰到问题,就是如何
计算整周期波长个数呢。我现在用四个频率来分别测试非整周期长度。分别是750M,
769M,832M,857M;对应的测尺是200mm,195mm,185mm,180mm,测试距离最长是50米,
不知道哪位兄弟有好的方法,一起讨论下

网友:
你的精度怎么样呢?

楼主:
非整周期部分的精度在正负2或者3mm之间,基本是符合市场上测距仪的精度标准的。只是整周期个数不知道如何得出。

网友:
实际距离应该是求各个波长的最小公倍数吧?你的最小光尺波长是不是有点短?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D=N_x*Wave_x+Wave_x_chazhi;
D=N_y*Wave_y+Wave_y_chazhi;

D是实际距离,Wave_x_chazhi和Wave_y_chazhi通过测量得到的波长偏差量;
N_x,N_y是整波长个数。他们的取值范围0到277(50000/180mm=277);
然后作个子函数,一个个试出使两个D值相同的N_x,N_y;

网友:
能不能把最长光尺的波长弄到10-20M,这样测计算不就简单了?精度用短光尺保证,长距离用长光尺计算。

网友:
用于四轴, 不用那么精确(mm级), 到几个cm就可以啦.

一直想搞个四轴UAV飞行过程中的避撞, 是否可以在四轴顶上装个旋转的测距仪, 就象雷达扫描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10m和20m的光尺不是也不好确定整周期的个数吗。至于为何不用长度长的光尺是,我手上买的一台样机它上面的PLL芯片产生的频率是691M以上的,我基本上是采用它上面的硬件电路,所以现在不能产生长光尺了。
我现在有个想法是用200mm,199.2mm,190mm,180mm四个光尺,200和199.2在50米的距离中整周期的个数是一样的,可以用来确定目前大致是多少距离,然后用后面的190mm和180mm来精测。不知道这样可行不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搞的测距仪的精度是按照市场上测距仪精度来定的,如果这个搞定的话,应用在四轴上肯定也没问题了,你说是吧。

网友:
您好!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激光测距仪,您能发点资料给我学习下么?在此谢谢您了!

网友(2011-12-13):
楼主、。具体数据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 我做到100米,也才用300M的调制连续波。

网友B(2013-04-28):
你好  现在正在弄这方面的东西  不知能否发一些资料作为参考  谢谢了  ilxcaml@126.com

网友C(2019-08-23):
引用 网友B:
你好  现在正在弄这方面的东西  不知能否发一些资料作为参考  谢谢了

请问 有没有搞过三角激光测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有没有搞过三角激光测距

没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