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EXCEL文档。

楼主(2010-11-15):
请高手指点,如何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EXCEL文档。

网友:
搜搜 串口监控器 能自动保存数据 但不是excel格式

网友:
用VB DDE通讯!

网友A(2011-05-15):
1.启动excel从:工具-->宏-->Visual Basic 编辑器,打开excel VBA.

2.在ThisWorkbook上右单击鼠标选择插入--用户窗体

3.单击一下插入的窗体,单击菜单上的--工具--附加控件--选择Microsoft Communications Control, version 6.0

4.在窗体上添加mscomm1,添加commandButton1

5.单串口机子,短接rs232的2脚和3脚,双串口机子用232线连接两个串口,注意2、3线交叉,我这里以单串口短接举例。

6.复制以下代码到你的窗体里:

VB code

'VBA代码
Private Sub CommandButton1_Click()
   MSComm1.Output = "BEG1END"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t1 As Long, com_String As String
  Static i As Integer
  t1 = Timer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收到 RThreshold定义的字符数1字节
           MSComm1.RThreshold = 0
          Do
             DoEvents
          Loop While Timer - t1 < 0.1 '延时时间自己调整
          com_String = MSComm1.Input
          MSComm1.RThreshold = 1
          i = i + 1: If i > 255 Then i = 1
          Application.Cells(3, i).Value = com_String
       End Select
       'ActiveWorkbook.SaveAs Filename:="C:\d1.xls"
End Sub

Private Sub iniMscomm()
   'On Error Resume Next
'=====-----初始化通信串口-----=====

   MSComm1.CommPort = 1                     '使用 COM1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9600 波特,无奇偶校验,8 位数据,一个停止位
   MSComm1.PortOpen = True                  '打开端口

   MSComm1.RThreshold = 1                   '缓冲区有1个字节就产生OnComm事件
   MSComm1.InputLen = 0                     '为 0 时,使用 Input 将使 MSComm 控件读取接收缓冲区中全部的内容。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Input以二进制形式取回用comInputModeBinary,以文本形式取回是(缺省项)
   MSComm1.RTSEnable = True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清空缓冲区

End Sub

Private Sub UserForm_Initialize()
    iniMscomm
End Sub

7.双击thisWorkBook,复制以下代码到窗体里:

VB code

'VBA代码
Private Sub Workbook_Open()
   UserForm1.Show 0
   'UserForm1.Hide

End Sub

8.保存文件并关闭excel,然后再打开你的文件,然后单击你窗体上的按钮看看。
9.这个程序是我为你特意做的,已经做过测试,sys2003 office2003。
10.如果excel中有数据输入,再去测试你的设置,注意com口号与波特率的设置。

网友:
楼上正解,用VBA

网友(2011-08-27):
【3楼】 真是热心人!

网友:
因有【3楼】 ggg12345这位先生贡献的文章,建议给条裤子了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任何编程,只需将收到的数据用csv文件的格式,生成一个文本文件,然后就可以用excel打开了。
这个方法适合于任何语言,只要能生成文本文件就可以了。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2011-11-29):
3楼正解

网友:
3楼说说怎么解决KB的那个补丁问题,很多人是没法用串口的那个控件的

网友:
3楼大侠太好了 改天我试试怎么用

网友:
12楼的最简单

网友:
上位机处理的

网友:
这个得mark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问,谢谢3楼大侠的解答!

网友:
如果存成txt再打包可以的话, Perl简单些,不熟悉的人3天也能做出来.

Spreadsheet::WriteExcel 和 Spreadsheet::ParseExcel

网友(2012-06-08):
我很需要这个例子
学习了

网友(2012-07-30):
引用 网友A:
1.启动excel从:工具-->宏-->Visual Basic 编辑器,打开excel VBA.

2.在ThisWorkbook上右单击鼠标选择插入- ...

好人啊~~~正需要,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