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关于ENC-03电路量程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0-11-15):
对模拟电路不太懂,请教各位:规格书中原理图的电路中,运算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是10倍。而ENC-03的量程是+-300度。满量程时,传感器的原始输出是+-0.67mV*300=+-0.201V,若使用运放放大10倍,则放大后传感器的满量程输出是+-2.01V。因为其输出的参考电压是1.35V,那么,传感器在满量程时的实际输出应该是:
+300度:1.35+2.01=3.36V
-300度:1.35-2.01=-0.66V
那么,如果用一个量程是0-5V或0-3.3V的ADC,如何能够测量到-0.66V的输出呢?
这是否意味着,规格书中的电路,不能合理地使用ENC-03的+-300度量程?
如果以上的计算有错误,错在哪里?

网友:
做个实验,看看

网友A:
計算沒錯,而且也量不到-0.66V輸出。
原廠附的叫【參考電路】,意思就是給您參考用的。自己用的話,當然要調整增益大小。
規格書的電路不合理嗎?回頭看看四軸的角速度會不會到+-30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2楼的回答。
等我做好了测试板以后,我来实际测试一下,看看是否会达到+-300度/秒。我估计在出现剧烈姿态震荡的时候,还是有可能达到的。

网友(2012-05-04):
引用 网友A:
計算沒錯,而且也量不到-0.66V輸出。
原廠附的叫【參考電路】,意思就是給您參考用的。自己用的話,當然要 ...

我测过L3G4200D的陀螺仪,它能达到300dps

网友:
L3G4200D可以測到2000dps,如果四軸的角速度變化到+-300度/秒,顯然控制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