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310在TCP收发时总是重启?求助大神给点启发。。。

楼主(2010-11-15):
我用EM310做TCP数据传输的时候,模块总是会莫名其妙的重启,后来自己做了一个串口中转程序记录下了重启的时间和重启前的命令等信息,贴出来大家给点意见。。。

模块上电,启动
(17:37:39)GSM:AT-Command Interpreter ready(D)(A)
(17:37:49)51:ate0(D)
(17:37:49)GSM:ate0(D)(D)(A)OK(D)(A)
.......(中间的一些命令省略)
(19:02:13)GSM:%IPDATA:2,"23FF"(D)(A)   'TCP来数据了
(19:02:13)51:AT%IPSEND="23FFFF"(D)     '我自己回复一个TCP数据 使用16进制编码的
(19:02:13)GSM:(D)(A)%IPSEND:1,15 (D)(A)OK(D)(A)    '模块告诉我发送成功了
(19:02:54)GSM:AT-Command Interpreter ready(D)(A)   '我什么都没动 自己就重启了。。。
(19:03:05)51:ate0(D)                   '进入模块启动的命令流程。。。
.......(中间的一些命令省略)
(19:17:15)51:AT%IPSEND="2364FF80FF80FF"(D)
(19:17:15)GSM:(D)(A)%IPSEND:1,15 (D)(A)OK(D)(A)
(19:17:36)GSM:%IPDATA:2,"23FF"(D)(A)       '来数据了
(19:17:36)51:AT%IPSEND="23FFFF"(D)         '发数据
(19:18:21)GSM:AT-Command Interpreter ready(D)(A)  '然后就又重启了。。。我保证没碰过硬件和电源
(19:18:31)51:ate0(D)   '再次进入启动的命令流程
.......(中间的一些命令省略)
(19:49:10)GSM:%IPDATA:2,"23FF"(D)(A)       '来数据了
(19:49:10)51:AT%IPSEND="23FFFF"(D)       '发数据
(19:49:12)GSM:AT-Command Interpreter ready(D)(A)    '再次重启了。。。
(19:49:23)51:ate0(D)'''''..........

前面是时间 51是单片机控制发送的命令 GSM是模块返回的命令  总是莫名其妙的重启   求解。。。

网友:
检测电源有没有足够的瞬时功率

楼主:
电源用的9V 2A 足够了

经观察 要么是在TCP数据收发的时候重启 要么就是在解析域名的时候重启

楼主:
求大神呀

网友:
“电源用的9V 2A 足够了 ”

求神不如求己,拿个示波器,看看你的供电电压跌落情况吧。

楼主:
电源部分用LM2576搭的 效果还不错 难道模块出了问题。。。

网友:
从楼主所描述的现象看,貌似是因为模块在发送数据时,负载突然加大,电源带负载的能力不足导致模块的电源不稳造成的。
建议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模块的TERM_ON脚、RST脚还有电源。

网友(2011-02-08):
MARK,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供电不足或者模块本身出了问题。ATD+你的手机号,看看重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