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周公的cotex m0 lpc1114板子一块----不会用,请指导

楼主(2010-11-15):
得到周公的cotex m0  lpc1114板子一块----不会用,请指导

近期开始学ARM

听说ARM  开发工具有   ADS   IAR    Keil

系统为windows7,适合用哪个版本呢,板子驱动没安装成功  如下图

该怎么继续下去,望指导

网友:
我之前也跟周公申请了这个板子
当时我也用WIN7,7下面如果用官方推荐的TKStudio,会在启动了一两次之后软件就出各种故障
连那个装TKStudio带的文档浏览器都开不了
XP下一切正常
你可以去周公的网站看看TKStudio有没有更新,另外周公的网站上内容还是很全的

当然也可以用Keil
我那时太早,没有Keil下的驱动,等从论坛上得到了Keil下的驱动已经晚了

没听说IAR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