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标贴]有偿请电源高手设计小型隔离电源,产品完成后如设计者没意见可将电路共享在本

楼主(2010-11-15):
记得以前有个招标分论坛怎么找不到了,

本人有个小产品上要用到一种小型的隔离电源,主要是要将此隔离电源集成的模块内部,本人又是开关电源菜鸟,所以希望以有偿方式吸引高手参与,本人出钱购买方案,设计者如没有意见可将电路共享给大家。
要求如下:
1、输入电压3.3V-5.5V 输出 3.3V-5.5V 功率1W-2W。
2、成本不超过5元
3、效率不低于70%
4、静态电流低于25ma
5、体积越小越好
6、隔离变压器采用小型磁环绕制,目的是为了减少线圈的绕制难度和减小体积。
电路类型不限,在市场上见到过采用RCC方式做成的低成本电路,但是此电路隔离变压器绕制太过复杂,多达9个抽头,很多电感厂家都做不了,所以希望隔离变压器能够采用简单的2-3个绕组类型的,如果采用34063制作的电路也是可以的,最关键一点就是体积要小,呵呵。
如有哪位大侠有意,请加我QQ:38845216详谈。

网友:
你可以用贴片的34063,也不会大多少啊,
你的体积还是给人家一个大概尺寸才好讨论啊

楼主:
我没出尺寸主要是希望尺寸越小越好,当然,如果功能优秀尺寸稍大点也关系不大,现在模具尺寸还没确定。

楼主:
目前我是需要一个拿来就可以用的方案,所以我希望有做过这方面电路的大侠来指导一下。

网友:
34063静态电流貌似有点高

网友:
5进5出的隔离电源 金升阳很早就有了,效果实际使用也不错 指标都符合lz要求,可以解剖下,至于价格么,自己造的话好控制的
另请教下34063可以做隔离电源,输入输出地好像是在一起的吧

楼主:
金升阳的5V-5V是国内用的比较多的模块了,经解剖发现其中采用的是低成本的RCC型电路,此电路优点就是低成本完全符合我的要求,但是有个缺点就是隔离变压器绕制比较复杂,在非常小的磁环上绕制此变压器更是困难,如果没有参数很多变压器厂家都不会给做的。目前国内很多的小功率隔离电源都是采用此种电路,看其元件成本大概在2-5元左右,卖价一般在7-15元,这其中的差价我想可能是来自隔离变压器。

网友:
输入电压太低,功率1-2W,非常难啊,单边驱动估计不行,半桥的话变压器要6个抽头

楼主:
回楼上的:
但是市面上的确有这样的东西,并且现在类似的产品也是很多。

现在把要求做一点更改
1、输入电压3.3V或5V 输出 3.3V 或者5V +-5%(输入:输出=1:1) 功率1W。
2、成本不超过5元
3、效率不低于70%
4、静态电流低于15ma
5、体积越小越好
6、隔离变压器采用小型磁环绕制,目的是为了减少线圈的绕制难度和减小体积。

请各位大侠淡定,本人就是菜鸟一只,加了我的QQ就是缘分,能按照我给出的条件做出东西那就成交,做不出来也没关系,大家还是朋友,没必要搞得太牵强,把QQ拉黑这样的事还是不要做了,真的没必要。你怎么嘲笑我都没关系,我要的只是东西。也许我的要求有些离谱,但凡事都有商量的。

网友(2011-05-24):
我刚做了一个24进5出的电源,除了成本与体积有点差别外,其它都符合你要求如想合作,可加QQ110460775

网友:
金升阳做电源都有十多年了,如果能用你说的那种磁环做,人家何必要用E型变压器,他们也有用磁环的是那种推挽式的没有稳压

网友:
一边一组绕线,隔离的话需要光藕才能反馈稳压,如果不需要稳压可以不用考虑,要成本低的话效率就不会太高,还有要求少抽头的变压器也会导致低效率,因为那个驱动功率管的电压不能低,特别是使用N槽场效应管的.

网友:
1W的话就是0.3A吧,效率70%就是0.42A左右.功率管取1A左右.

网友:
要求不是太变态和动手能力可以的话找我,我可以提供方案,你自己动手.

网友:
完全是挑战极限!关注!

网友:
又不是1v升5v的1W,不算极限.

网友:
估计70%的效率危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不是1v升5v的1w,不算极限.

不用rcc,效率有要求,并且用磁环做,好在没说纹波精度。

难!

网友:
有空可以玩玩,我有示波器,
还有光藕,也有三极管(中功率的220封装那种),
34063也有,就缺磁环,还有那个输出要求稳压还是不稳压?
不稳压的话对于输出会受负载影响,
要达到输入电压一样的话那个就需要使用输入电压来做参考了.
输出纹波要求,体积要求是个问题点,
还有报酬也是个,个人建议有楼主出价去找自己认为合适的合作人,
最低成本就是自己动手加别人的方案指点(付费那种),
另外一种就是完全外包,整套电路样品购买.
对于那个难不难的根本是报酬问题.
成本以及要求的和报酬成正比,
还有的就是时间.

网友:
忘了说我手头刚好有贴片的场效应管可以恶搞一下,明天去弄个来看看.

网友:
我拆过国内最出名的两家微功率模块,内部结构基本一样,重点都是这个高频变难绕。体积也就这个高频变的体积了
这东西一把热风枪一把镊子就可以拆了!

网友:
我拆的几家开关管用的都是619,给大家份应用资料

楼主:
金升阳用的还真是磁环,大家不信我可以拍个图片上来给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2012-12-02):
楼主有方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