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下载到EPCS4中后无法运行

楼主(2010-11-15):
QII工程和NIOS编译都没有问题,POF文件已经通过AS下载到EPCS里面了,在IDE下如果直接运行,则可以正常运行,如果把NIOS代码下载到EPCS中,下载完成时担示下载成功,重新通电后,配置灯是亮的,就是NIOS程序没运行,再次在IDE中点在硬件运行,它又可以正常运行,这是为什么呢......
    使用的是onchip_memory......正常运行时会向JTAG_UART显示一些数据,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
9.0sp2、91、91sp2都无法固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啊,我用的是9.0 SP2的

楼主:
那只装9.0 不打SP2补丁可以固化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10.0版本呢?就是大哥光盘中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