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filelistview中使用滚动条(或其他触摸方式)进行上下翻屏?

楼主(2010-11-15):
最近在摸索rtgui,基本原理有点掌握了,几个控件例程也能跑起来了。现在发现如果使用filelistview,不管之前的rect区域如何设置,好像都会填充整个panel。如果打开一个文件夹,文件数量多于屏幕能显示的行数,那么怎么和滚动条配合起来呢?或者添加上翻或下翻按钮?是不是需要把滚动条或者按钮放在另一个panel上呢?谢谢
又发现一个问题,在filelistview中如果用硬按键快速上下翻页的话,用不了几次文件列表的中文就变成乱码了,然后这个线程也就死掉了,用一个按钮触发filelistview,打开同一个文件,并将文件名显示在label上,重复几次,线程也会死掉,很莫名......好像是当一个文件夹里有很多文件(>100)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文件不是很多,好像没怎么碰到...

网友:
view总会占据整个workbench的空间,所以要想在filelist中添加滚动条,需要修改filelistview的实现,并且需要使用0.4.0的版本才行。

关于死掉的问题,等会测试看看是否有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