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步进电机低压无力无抖,电压调高走动很抖,附程序

楼主(2010-11-15):
三相步进机电,246脚接正电源,135分别接至三只TIP41C的C极,由M16的A口246分别控制。电机电压调6VDC左右走动无力但不抖,调高电压就抖得历害。子程序如下,请各位看看,如何改,中断程序为延时程序。时间改快改慢现象不怎么变。
d011zhoux:
        sbi porta,2
        sbi porta,4
        cbi porta,6
        sei
d00011_2:
        wdr
        brie d00011_2
        cbi porta,2
        sbi porta,4
        cbi porta,6
        sei
d00011_3:
          wdr
        brie d00011_3
        cbi porta,2
        sbi porta,4
        sbi porta,6
        sei
d00011_5:
          wdr
        brie d00011_5
        cbi porta,2
        cbi porta,4
        sbi porta,6
        sei
d00011_6:
           wdr
        brie d00011_6
        sbi porta,2
        cbi porta,4
        sbi porta,6
        sei
d00011_7:
           wdr
        brie d00011_7
        sbi porta,2
        cbi porta,4
        cbi porta,6
        ret

网友:
高手,估计能轻松看完的不是太多

楼主:
是不是接线错误?

网友:
汇编不懂!

楼主:
启动频率是不是有讲究

网友:
3相可以参照无刷电调。4轴那里说原理的一大堆可以去看看其中有个帖子和lz的现象很相似

楼主:
搞定了,谢谢各位。这东东一定可能一定要慢启动,电压还得近额定电压,每组饶组还得串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