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见过的verilog句子

楼主(2010-11-15):
文件中2的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啊,第一次在verilog中看到这样的句子

///declare a divisioner
Divisioner #(.DIVISION_MAX(BUFFER_CYCLE)) state_jump_divisioner( Bus2IP_Clk, is_idle, will_state_jump );
//assign will_state_jump = ~is_idle;

BUFFER_CYCLE在文件2中  parameter BUFFER_CYCLE = 2;

DIVISION_MAX在文件1中  parameter DIVISION_MAX = 32'd25000000;

Divisioner是文件1中的module

state_jump_divisioner这个在整个工程中搜都搜不到

Bus2IP_Clk, is_idle, will_state_jump 这三个信号 和文件1中的clock_src, isReseted, pulse_dst似乎是相接的

这种句子第一次看到,哪位能解释一下

verilog是半路出家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 随便找个书看看吧  只是一个 元件例化语句  # 后面是定义参数大小 state_jump_divisioner 是例化的 元件名 和 R1 R2 一样的意思 只是个编号

楼主:
谢谢楼上,说得很对

Divisioner #(.DIVISION_MAX(BUFFER_CYCLE)) state_jump_divisioner( Bus2IP_Clk, is_idle, will_state_jump );

是一个带参数的元件例化语句

DIVISION_MAX是在Divisioner 中定义的一个参数, 这里将BUFFER_CYCLE的值赋给它

state_jump_divisioner是元件名

Bus2IP_Clk, is_idle, will_state_jump  这三个参数与Divisioner元件的三个参数是按顺序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