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HT1632C驱动点阵LED

楼主(2010-11-15):
我要驱动5片6x7的点阵LED,LED的正极接在一起,然后接到HT1632C的COM脚,LED的负极接ROW脚。
我想问的是我这种接法,HT1632C的COM脚能不能驱动。
我看了有人这样接好像也成功,但是看datasheet,COM脚的驱动好像没有这么强。 如果我5片LED全亮,
则每一行有30个LED,算每个LED 8mA,那也有240mA。 好像有点大。

也没有那位兄弟这样用过,来指导一下。

网友:
这芯片太归了,一般都不用

直接用MCU或CPLD+595(或专用的恒流驱动芯片)+MOS管驱动得了~~~~

楼主:
我觉得还好啊,淘宝上HT1632C 5块钱一片。 而且我一片就够了
我用595,mos管,算下来也要5块钱,可能还不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自己顶一下

楼主:
看来还真没有人知道,只好我先去尝试了。
烧了片子我再来汇报。

网友:
我现在在用,你的电路图中在HT1632  BIT端加上限流电阻

网友(2010-12-15):
回复 网友A:
看来还真没有人知道,只好我先去尝试了。
烧了片子我再来汇报。

楼主尝试结果如何?

网友:
楼主你这个不用想肯定能驱动,而且还很亮,我都是在ROW上串100欧电阻的,还有COM的吸入能力为250mA

网友:
我就是看了little Monkey 的帖子也打算用HT1632C来驱动25个0.4寸共阳数码管了,以前用的很多片的573+三极管,正在想怎么分布比较合适^_^

网友(2012-06-21):
你们的电路中HT1632C周围用到去耦电容等电容了吗?

我的咋初始化完了还没送显就全亮了,而且就不受控制了

网友(2013-04-28):
LED的正极通过电阻接ROW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