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PPP调试问题? 第三步ncp无法完成?

楼主(2010-11-15):
问题:完成PAP认证后,服务器一直发送NCP请求网络配置请求(0x01),但是配置内容为空,无IP或DNS信息。
请高手指点问题出在哪个地方?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
send:ATD*99***1#
第二步:LCP连接
receive:7E FF 7D 23 C0 21 7D 21 7D 21 7D 20 7D 32 7D 22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7D 23 7D 24 C0 23 7D 27 7D 22 7D 28 7D 22 55 83 7E
send:7E FF 7D 23 C0 21 7D 22 7D 21 7D 20 7D 32 7D 22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7D 23 7D 24 C0 23 7D 27 7D 22 7D 28 7D 22 6D 82 7E

第三步:PAP认证
send:7E FF 7D 23 C0 23 7D 21 7D 21 7D 20 7D 24 59 A3 7E //用户名和密码都为空
receive:7E FF 7D 23 C0 23 7D 22 7D 21 7D 20 7D 25 7D 20 8B 3B 7E //确认成功通过PAP认证

第四步:NCP 请求IP地址
receive:7E FF 7D 23 80 21 7D 21 7D 21 7D 20 7D 24 7D 20 B7 7E
一直收到该数据包,其中具体的配置内容为空,无IP地址或者DNS信息;向服务器发送网络配置请求(0x01)/拒绝包(0x04)都没有响应。

网友:
模块不是自己带tcp/ip的吗?
还自己写?

自己写的有大公司写的稳定吗?

楼主:
现在问题是 手头上的模块不带协议栈,而要用这个东东完成

所以苦恼中 请做过的大侠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2012-02-20):
楼主  进展如何?
在下 也遇到类似问题  十分关注呀

网友(2016-03-21):
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请教下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05-14):
快九年了没有人回答,我今天遇到了楼主一样的问题,现在调通了,比楼主增加了两个步骤
1.拒绝07 08两个选项
2.请求02项即可,报文如下:

sd:AT+CGDCONT=1,"IP","CMNET"
rv:
OK

0D 0A 4F 4B 0D 0A
sd:ATD*99***1#
rv:
CONNECT

0D 0A 43 4F 4E 4E 45 43 54 0D 0A
NetSystem init...
LinkLayer init...
NetLayer init...
UDP init...
TCP init...
rv:7E FF 03 C0 21 01 01 00 12 02 06 00 0A 00 00 03 04 C0 23 07 02 08 02 55 83 7E
LCP配置请求-LcpPutFrame
sd:7E FF 03 C0 21 01 00 00 0A 02 06 00 0A 00 00 DF 45 7E
rv:7E FF 03 C0 21 02 00 00 0A 02 06 00 0A 00 00 B6 31 7E
LCP配置应答
rv:7E FF 03 C0 21 01 01 00 12 02 06 00 0A 00 00 03 04 C0 23 07 02 08 02 55 83 7E
LCP配置请求-接受PAP认证方式
拒绝协议域压缩
LcpPutFrame
sd:7E FF 03 C0 21 04 01 00 08 07 02 08 02 F8 44 7E
rv:7E FF 03 C0 21 01 02 00 0E 02 06 00 0A 00 00 03 04 C0 23 04 43 7E
LCP配置请求-接受PAP认证方式

PPP进入验证阶段:LcpPutFrame
sd:7E FF 03 C0 21 02 02 00 0E 02 06 00 0A 00 00 03 04 C0 23 3A C0 7E
发送用户名和密?
PapPutFrame
sd:7E FF 03 C0 23 01 00 00 06 00 00 C5 22 7E
rv:7E FF 03 C0 23 02 00 00 05 00 30 27 7E
PAP验证通过

PPP进入网络配置阶段:NCP请求网络地址
NcpPutFrame
sd:7E FF 03 80 21 01 00 00 16 03 06 00 00 00 00 81 06 00 00 00 00 83 06 00 00 00 00 02 EC 7E
rv:7E FF 03 80 21 01 01 00 0A 03 06 C0 A8 FE FE 36 22 7E
NCP请求-NcpPutFrame
sd:7E FF 03 80 21 02 01 00 0A 03 06 C0 A8 FE FE 5F 56 7E
NCP请求网络地址
NcpPutFrame
sd:7E FF 03 80 21 01 02 00 16 03 06 00 00 00 00 81 06 00 00 00 00 83 06 00 00 00 00 DA 82 7E
rv:7E FF 03 80 21 03 02 00 16 03 06 64 55 04 20 81 06 D3 88 14 CB 83 06 D3 88 11 6B 5F E0 7E
NCP-ISP否认申请地址
ISP建议新地址,用新地址请求网络地址
NcpPutFrame
sd:7E FF 03 80 21 01 03 00 16 03 06 64 55 04 20 81 06 D3 88 14 CB 83 06 D3 88 11 6B 98 8D 7E
rv:7E FF 03 80 21 02 03 00 16 03 06 64 55 04 20 81 06 D3 88 14 CB 83 06 D3 88 11 6B 6E 7E 7E
NCP应答-IP:-100 -085 -004 -032
DNS1:-211 -136 -020 -203
DNS2:-211 -136 -017 -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