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秋枫--手机高手请进!

楼主(2010-11-16):
请问下面的sim卡座叫什么型号,个人好拆换吗?这个卡座与sim卡接触不良,发现一个点和其他的点高度不一样!
分析原因:
1.试10张卡,有5张不认,这五个卡,表面不光亮,有氧化现象。
2.卡座上有一个脚比其他五个低,可能是造成接触不良的原因。
感觉第二个原因是主要的,因为氧化的卡在别的机器上是可以用的。

楼主:
淘宝上一家买15元一个sim卡座,说是原装的!

网友:
用镊子挑起来试试

楼主:
看来要拆机了,麻烦了,在外部好像很难挑,诺鸡5800。

楼主:
感谢2楼,也欢迎各路高手支招!

网友:
你是什么问题?有时候认卡有时候不认?如果是,换个电池看。

楼主:
1.试10张卡,有5张不认,这五个卡,表面不光亮,有氧化现象。
2.卡座上有一个脚比其他五个低,可能是造成接触不良的原因。
感觉第二个原因是主要的,因为氧化的卡在别的机器上是可以用的。

网友:
别拆坏了。现在n机正常使用下自动关机与不认Sim卡99%电池触片松了。

网友:
在那个低的触点上堆点焊锡垫高不就好了

楼主:
8楼头像有技术含量!

网友:
用跟针,调起来点就好了。

网友:
自己用酒精擦擦试试,拆机比较麻烦!

楼主:
用针把那个脚挑起来就好了,多谢各位支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针把那个脚挑起来就好了,多谢各位支招!

那触点压下去再放开还能复原么?复原不了可以从别的卡座拆个触点换上去。

楼主:
轻压可以复原,不想大动作了,还得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