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

楼主(2010-11-16):
我在arm开发板上移植了ucgui,编译虽然没问题。可以显示汉字,但无法显示按键,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也刚接触不久,希望哪位仁兄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
LZ问题描述的清楚点,大家才能帮忙解决啊!

网友:
无法显示按键 是什么意思?

楼主: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6x8);
GUI_DispStringHCenterAt("Show Button", 50, 30);
hButton = BUTTON_Create(130, 30, 70, 40, GUI_ID_OK, WM_CF_SHOW);
BUTTON_SetText(hButton, "button");

结果没有显示按键

网友:
调用WM_EXEC()或WM_EXEC1()或GUI_Delay()函数才能显示
创建button控件时使用了WM WM在显存中完成对控件的创建操作 最后通过调用上述三个函数中的任一个
把显存的数据写到LCD上 这样可以解决屏闪烁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了,我在最后调用了一个函数:GUI_Delay(50);就可以显示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