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驱动群创4.3寸TFT液晶 显示颜色时RGB值自动取反?

楼主(2010-11-16):
小弟最近在用CycloneII:ep2c5q208c8的FPGA驱动驱动群创4.3寸TFT液晶,(24位RGB)在满屏显示一种颜色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当设定一个背景色如:24'0000ff时,理应显示红色,但在液晶上显示时,第一帧画面显示的是红色,第二帧显示的却是淡蓝色,然后又显示红色,又淡蓝色,如此往复 当将RGB值设为黑色时,液晶第一帧画面显示的是黑色,第二帧显示的是白,如此往复。我怀疑是RGB值被取反了,搞不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望坛里大虾帮帮忙。现将程序贴出来:
module tft(clk_9m,disp_enable,hsync,vsync,de,disp_rgb);
   input clk_9m;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disp_enable;
   output hsync;
   output vsync;
   output de;
   output [23:0] disp_rgb;

        reg [23:0] disp_rgb=24'hzzzzzz;
   reg [9:0] hcount=10'd0;
   reg [9:0] vcount=10'd0;
   //reg [23:0] disp_rgb_r;

   //wire clk_9m;
   wire dat_act;
   wire hcount_over;
   wire vcount_over;

   //reg hcount_over_r;
        //reg vcount_over_r;
   parameter Hsync_end=10'd40;
   parameter Hdata_begin=10'd42;
   parameter Hdata_end=10'd523;
   parameter Hpixel_end=10'd524;

   parameter Vsync_end=10'd0;
   parameter Vdata_begin=10'd0;
   parameter Vdata_end=10'd283;
   parameter Vline_end=10'd285;

   //clock cc(clk,rst_n,clk_9m);

   //???
   always @(posedge clk_9m )
   begin
       if(hcount_over)
                hcount<=10'd0;
            else
                hcount<=hcount+10'd1;
   end

   assign hcount_over=(hcount==Hpixel_end);
   //???
   always @(posedge hcount_over )
   begin
       if(hcount_over)
            begin
              if(vcount_over)
                 vcount<=10'd0;
            else
               vcount<=vcount+10'd1;
        end
   end

   //assign hcount_over=hcount_over_r;
        //assign vcount_over=vcount_over_r;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        hcount_over_r<=(hcount==Hpixel_end);
        //        vcount_over_r<=(vcount==Vline_end);
        //end

   assign vcount_over=(vcount==Vline_end);
   assign dat_act=((hcount>=Hdata_begin)&&(hcount<Hdata_end))&&((vcount>=Vdata_begin)&&(vcount<Vdata_end));
   assign hsync=(hcount>Hsync_end);
   assign vsync=(vcount>Vsync_end);
   assign de =(hcount>Hdata_begin)&&(hcount<Hdata_end);
   assign disp_enable=1'b1;
   //assign disp_rgb=dat_act? 24'hffffff:24'hff0000;
   //assign disp_rgb=24'hff00ff;
        always @(negedge clk_9m)
        begin
                if(de) begin
                        if(dat_act)
                                disp_rgb<=24'h00ff00;
                        else disp_rgb<=24'hffffff;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这些 代码 怎么看起来多如此相似呢?

楼主:
这是参考周立功的EDA书上面的内容写的

楼主:
我尝试着将24位RGB数据线不通过FPGA,直接接高、低电平。显示的也是黑白交替显示,这就应该和程序没有关系了吧?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楼主:
坛里面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呀!

楼主:
问题已解决,应该是控制信号de,vsync,hsync赋值的时候没有经过时钟同步而产生毛刺,但为啥会出现这种特定情况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