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连接HT1621B可以了吗?

楼主(2010-11-16):
最近想做一个段式LCD显示湿度的。但不搞过,想问一下大家,HT1621B,这样接可以了吗?如下图:只接三根线:CS,DATA,WR。不接RD。
帮忙看一下这个图还有什么问题?无源的蜂鸣器这样驱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可以只用3根线,,蜂鸣器没有这样用过!无源蜂鸣器两端接在1621上的BUZ口。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
VLCD要接一个15K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