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725电路中晶振不起振 无视频输出 VGA转CVBS方案

楼主(2010-11-16):
在下面的电路图中,
我用示波器观察晶振的管脚,结果发现晶振根本没起来!其中由于60pF电容没买到,然后我并了两个30pF的电容,按道理来说不应该不起振啊?
请教网上高人指教~
先谢谢了!
还有如果有用过这个方案的可以告诉下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么?谢谢了

楼主:
有人知道么?在线等待~

网友:
可以先用个有源的试下

楼主:
呵呵~昨天可能是自己焊接的水平不够!后来重新检查然后焊接了个万能板,现在终于出图像了!
但是我把电脑的分辨率调节成640*480,刷新率为60HZ
然后转换出来后的复合视频在3.5寸的小屏上显示为2个图像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电脑为逐行扫描
而转换后的是隔行扫描?所以出现2个图像?
有知道的人可以帮忙么?

楼主:
没人做过相关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