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 Cadence spb_orcad 16.3的种子,内含破_解,顺便付上破_解的另一种方法

楼主(2010-11-16):
Cadence spb_orcad 16.3的种子,内含破_解ourdev_598350RSYG73.rar(文件大小:18K) (原文件名:_torrents_1_.ru_.t2557260.rar)

Cadence spb_orcad 16.3的破_解如下:
[如果之前成功安装了16.2的license manager和破_解文件,则不需要执行下面的1~9步骤,
直接将原来的16.2的lic文件替换为16.3的lic文件就可以了!]

1. 安装license manager;
2. 将cdslmd.exe复制到license manager安装目录中,覆盖源文件;
3. 建立环境变量,在My computer->properties->advanced->enviromnent variables中新建CDS_LIC_FILE为5280@this_host,this_host为您的机器名;
4. 编辑license163.lic文件中的第一行,将this_host改为您的计算机的真实名;
5. 将LicenseServerConfiguration.exe复制到<installdir> \ LicenseManager中,运行破_解;
6. 在安装时,提示license文件时,选择编辑好的license163.lic;
7. 单击下一步;
8. 在提示输入Port number端口号时,输入5280;
9. 在host_name处提示检查您的计算机名字,
10. 单击下一步
11. 仍然单击下一步;
12. 单击完成;
13. 重启计算机;
14. 对cadence进行破_解如下
15. 复制\Aspirin\patch到安装目录[比如C:\Cadence]下
16. 运行rumme.bat[需要等待cmd.exe执行一段时间]
17. 等待;
18. 破_解完成

网友:
thanks ,正在下载,找了好久的Cadence

网友:
有Linux下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没有...

网友:
装了这个版本的兄弟请问和Quartus ii 有冲突吗?

网友:
一直头疼Cadence的破_解...

网友:
上传一个和谐文件

网友:
马克,现在沉迷于sprint layout手工画板

网友:
见过好几种软件用这个注_册管理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装了这个版本的兄弟请问和quartus ii 有冲突吗?

没有! 完全 OK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装了这个版本的兄弟请问和quartus ii 有冲突吗?
没有! 完全 ok

谢谢..赶快来一个

网友:
请问楼主
步骤 5 中
将LicenseServerConfiguration.exe复制到<installdir> \ LicenseManager中,运行破_解;
中的 5. LicenseServerConfiguration.exe 是哪个目录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在你安装文件“X:\Cadence\LicenseManager”文件夹下

网友:
我发一个破 解 文件吧  前些天用过,成功破_解。

这个方法只要6步就可以了

网友(2010-12-29):
唔知呀,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2011-02-04):
回复 网友E:
我发一个破 解 文件吧  前些天用过,成功破_解。

...ourdev_604421DJO6YD.rar: 必需的压缩卷不存在
...package\MakeBatch.CAB CRC 失败。文件被破坏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license破_解还是不成功。郁闷。。。。。。。大家都成功了吗?

网友:
在configurationstatus对话框中提示:

- Unable to start Cadence License Server with the new license file 'C:\Cadence\LicenseManager\license.dat'.'
  Please check the license log file 'C:\Cadence\LicenseManager\debug.log' for details.

- Failed to update your CDS_LIC_FILE license path with the new license server setting '5280@auxjiang'.

runme.bat运行就一闪而过,不用等待多久,而且也没有执行cmd.exe,到底怎么回事^_^

网友:
上传一个和谐文件
---------------------------------------------------------------------------------

这个好,成功安装cadence。

网友(2011-03-07):
看起来不错,收了,谢谢

网友:
有没有简单点的破_解方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哥:每一步能否弄个截图啊?今天安装了没有成功

网友:
感谢楼主 找了好久 正在下载中哈哈

网友(2011-05-09):
用Footprint Maker 0.08 能导入封装库吗?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2011-07-15):
谢谢楼主分享如此可贵的资源

网友(2012-02-20):
回复 楼主:

文件很好  找了好久  谢谢楼主上传!

网友(2012-08-27):
这个必须有,MARK

网友:
谢谢,我找了很久

网友:
16.3的破解后,仿真会有问题吗?我这边使用的16.3的仿真在IBIS到DML就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