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60芯片通上电没多久就发热,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0-11-16):
输入电压在9V左右,用了两片ICL7660并联,通上电后,听见很微小的吱吱的声音,过一会儿芯片就发烫了
怎么解决啊?

原理图 (原文件名:1.png)

网友:
割断测下负载电流,估计有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割断测下负载电流,估计有短路

之前的时候输出的电压是-5左右,芯片只是会吱吱响,不会发热,后来芯片烧了,

重新去买了芯片,回来换上了,但是芯片会发烫

把哪一段割断呢?把电感卸了?

网友:
负载电流太大了,分步检查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