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60芯片通上电没多久就发热,怎么办啊?

楼主(2010-11-16):
输入电压在9V左右,用了两片ICL7660并联,通上电后,听见很微小的吱吱的声音,过一会儿芯片就发烫了,
怎么解决啊?

原理图 (原文件名:1.png)

网友:
这个电路真啰嗦。icl7660是电压反转芯片,输入+5v就可以输出-5v了,何必又多此一举用U17?

网友:
回复 网友A:

ICL7660内阻很大的所以直接输出很不稳定,所以要稳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真啰嗦。icl7660是电压反转芯片,输入+5v就可以输出-5v了,何必又多此一举用u17?

这是魏坤第一版示波器的原理图,做来玩玩的,当初也不太懂,就照着他的原理图画了板子

但是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吧!为什么会发烫呢?关键是现在我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LZ的电路真罗嗦,成本比较高,还不稳定

网友:
输入7-20V,输出1:+5V(MAX:2500毫安),输出2:-5V(MAX:100毫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好奇,U1是神马芯片啊?

网友:
神马芯片:MP2307,哈哈
这样的IC到处都是

刚做了一个这样的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我孤陋寡闻了,对电源芯片了解比较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既然用这个芯片就不要希望有多大电流

网友:
7660是5V的 用 7662

网友:
看看我公司的TP7660H

网友:
回复 网友B:

VSS-10V是哪里来的呢?是正电源产生的?

网友:
越搞越乱了

网友:
牛人啊,还并联,做电压基准源啊?
不烫才怪!

网友:
估计电感太大了,我觉得这里用个小电感足矣,不用都没多大的纹波。

网友(2012-02-27):
ICL7660输出电压超过6V是要加二极管保护的

网友(2013-09-11):
是你的输入电压过高了,超过8V左右就会发热,看了那个手册最高可以到12V,我一开始直接9V搞进去跟你一样,热得不行,稳压7905的话小点就可以了,我用6.5V输入7660就不会发热,也足够给7905稳压了,这个电路特点,纹波小,但是输出电流也小,通过并联可以提高输出电流,楼上的电路见得少,说错咯

网友(2018-07-08):
mark备查  字数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