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PVC和01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0-11-16):
刚到论坛看过01 但不知道即将出来的PVC和01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光名字就不同:)

楼主:
PVC机是不是只能加工PVC

网友:
回复 网友A:
pvc机是不是只能加工pvc

当然不是,指的是机身材料主要是PVC,加工对象会和01差不多。
而且阿莫用20mm厚的PVC,等样机出来看看强度测试吧,很是期待

楼主:
这样啊
谢谢楼上和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01款控制箱尺寸哪有,一直没找到
准备配个HTPC专门给雕刻机,外观要配的上

网友:
速度快7倍是什么意思?比01号机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速度快7倍是什么意思?比01号机快吗?

你猜啦

网友:
pvc是塑料的一种,且会严重变形---去市场看看1年没卖出的pvc板子的平整度就知道了。

但价低,不要精度是可以的。属于初级的“玩具”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你难道没有看过我们的01控制箱?
只见过照片,没看到过具体尺寸,可能在哪个帖子里疏忽了。希望htpc厚度和控制箱一致

你的htpc机箱漂亮十倍,仍不可能够我们的01机箱漂亮 :)
是啊,淘宝兜了一圈,没一个相的上。逼急了自己定制一个去

楼主:
回复 网友E:
pvc是塑料的一种,且会严重变形---去市场看看1年没卖出的pvc板子的平整度就知道了。
但价低,不要精度是可以的。属于初级的“玩具”机。

。。。。。。。。。。。。。。。。。。。。。。。。。。。。。。。。。。。。。。。。。。。。。。。。

网友:
嗯,PVC机的寿命也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毕竟它还是塑料材料,随着时间的增长机体的形变应该会带来精度的下降吧,往AM能解惑,谢谢

网友:
谢谢armok解答,相信我们的PVC机型性价比肯定是最高的
现在就等着新机器定型通知下订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