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TDA1543发声了,但是乐声高的时候会破音

楼主(2010-11-16):
音乐声高的时候会破音,就像喇叭开得太大声的样子。

s3c2410是开关电源,它的i2s直接接1543。

1543的电源是大块头的直流稳压电源,估计纹波噪声很小,没再外接滤波电容,

i/v和ref的电阻都是接1k的,i2s线串了10欧,电压5v,哪里出了问题呢?

===================

我怀疑音频源有问题,这个是由s3c2410产生的,字时钟的波形如下,每个方波上面都有很多明显毛刺,
这样的数据给tda1543能正常吗?谢谢

楼主:
这种毛刺有没办法去除?

网友:
关于TDA1543周边元件及调整问题(2999字节)(小鬼头,4-4 23:58 阅读:180)
大家大部分都收到板子了,写点东西,希望对你们有些帮助:

关于TDA1543周边元件及调整问题——共分四部分

一、楠亮平在他第二篇制作文章中写到(见《实用电子文摘》97年第7期的《简易DA转换器的制作》):

DAC选用菲利浦公司的TDA1543。该集成电路为DIP8脚封装,其外观与运算放大器相似,电源电压为3~8V,电压应用范围很宽(老外就有人用到9V,哈哈),引脚配置也非常合理。

在菲利浦的产品中有一种集成电路型号为TDA1543A的D/A变换器,两者型号非常相似(指与TDA1543),但两者的输入格式不同,不能直接替换。望制作者购买集成电路时注意。

该DAC的最大特点是输出信号的幅度大,最大可达2Vrms(记得这是一般CD机的标准输出电平)。对一般的DAC来说,在输出端加有二极管箝位电路,最大输出电压仅为0。2Vrms。而TDA1543输出信号的动态范围位于1。8V至Vdd-0。6V之间,Vdd为5V时输出信号的幅度为0。 9Vrms,Vdd为8V时输出信号的幅度可达2Vrms。在电源电压超过5。5V时,TDA1543发热严惩此时应加适当的散热片帮助散热——这个说法真稳,我小鬼头用一块TDA1543供8V的电,连续48小时工作一点问题也没有,但如果叠成塔来并联的话,就要好好考虑散热问题。

二、我们这个TDA1543解码器所参考的那个老外图纸里有这段文字:超过1块DAC集成时,Rload(即TDA1543左右声道输出脚外接到地的电阻)=2K2/n,2K2为1。6Vrms输出,这个n是指并联TDA1543的数量(比如并联4块,则n=4).并调整P1(即TDA1543第7脚 Vref的外接微调电阻,令6、8脚的直流电位为3。85伏。

三、按照楠亮平的讲_法,我粗略计算了一下,结果如下(据说TDA1543每一块IC在0db信号时输出的电流约为1ma):

采取8V电源电压时,输入动态范围为1。8V至7。4V之间,中央直流电位为4。6V,输出最大的峰峰值为5。6V,最大输出信号约2Vrms.若要全部利用IC的输出能力(老外只将其设在1。6Vrms,可能失真会小一些,应该有些道理),即将IC设置为2Vrms输出能力,则采用1块TDA1543时用约2K的电阻,2块TDA1543时用约1K的电阻,4块TDA1543时用约500欧姆的电阻,8块约TDA1543时用250欧姆的电阻

采取7V电源电压时,输入动态范围为1。8V至6。4V之间,中央直流电位为4。1V,输出最大的峰峰值为4。6V,最大输出信号约1。6Vrms.若要全部利用IC的输出能力,则采用1块TDA1543时用约1。6K的电阻,2块TDA1543时用约800欧姆的电阻,4块TDA1543时用约400欧姆的电阻,8块约TDA1543时用200欧姆的电阻

采取6V电源电压时,输入动态范围为1。8V至5。4V之间,中央直流电位为3。6V,输出最大的峰峰值为3。6V,最大输出信号约1。2Vrms.若要全部利用IC的输出能力,则采用1块TDA1543时用约1。2K的电阻,2块TDA1543时用约600欧姆的电阻,4块TDA1543时用约300欧姆的电阻,8块约TDA1543时用150欧姆的电阻

采取5V电源电压时,输入动态范围为1。8V至4。4V之间,中央直流电位为3。1V,输出最大的峰峰值为2。1V,最大输出信号约0。9Vrms.若要全部利用IC的输出能力,则采用1块TDA1543时用约1K的电阻,2块TDA1543时用约470欧姆的电阻,4块TDA1543时用约220欧姆的电阻,8块约TDA1543时用110欧姆的电阻

四、楠亮平所制作的3台解码器采用电阻与电源电压情况:第一台是参赛作品,4块TDA1543并联,电源电压为8V,调节的TDA1543左右声道输出端的直流电位为4。0V,Rload采取的是680欧姆(KAO,跟我算的不一样,难道我搞错了什么?大家帮忙看看呀)。第二台是简易解码器、第三台是简易解码器的改进版。这两台均用5V电源,Rload的两只电阻均为1K,连第7脚Vref的外接电阻也用1K,TDA1543左右声道输出端的直流电位为 3。0V。
我今天的实际调试情况(声音没时间比较),花了近两个小时

我前几个星期做好的这台TDA1543解码器,只用一块DAC,电源电压设在8V。左右直流电位大致调整了一下,没仔细研究。今天才发现不是太对,呜呜。不过也听了这么长时间,没觉得有什么异样。

今天量得这一直听的TDA1543的直流电压是左声道4。63V、右声道4。68V,再量一下那个Vref的外接微调电阻为935欧姆。

量完后,开始了今天的调整。下面的调整全部是在8V(实测为8。06至8。11V之间,呵呵)的电源电压下的:

1、换上一块带有R1标记的所谓精选品的TDA1543上机,KAO,马上有杂音,声音失真。量TDA1543的左右声道直流电压,只有约1。35V,连楠亮平所说的1。8V也不到,那怎么行!而且怎么调整那个Vref引脚上的微调电阻,这两个电位没什么变化。跟其它网友反映的情况一样。看来这个R1真的 “与众不同”呀,KAO!

2、再换回原来的TDA1543,把TDA1543的左右声道直流电压调在4。1V,试听没问题。这时候,我找来四只TDA1543逐只上机测试,准备来个并联玩法。只换TDA1543,其他不变,上机后,分别测得这四只TDA1543的右声道直流电压为4。32V、4。25V、4。24V、4。 30V(前两块的左声道与右声道几乎一样,后两块则少了0。05V、0。08V)

3、其它不动。把其�

转自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375

如有不妥,请删除

网友:
REF脚的电阻换成3K的多圈可调电阻,可以边听边调,有一个最佳位置。据经验,此时6/8脚的直流电压比1/2VCC略高一点

网友:
如果还有过冲,就加大串联阻抗匹配电阻,或者加上几个pf的吸收电容。

IV电阻还是有点大,一般被动I/V我都是选750或者620,主动则有根据Vo=2.3Vrms来选择.
你可以找 声卡示波器 生产一个满幅(0x7fff-0x8001)的正弦波,调整REF脚的多圈电位器,让他不会出现削顶(底)的情况。

mowin 雾湾,按你的调法要找一个电平高的音源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还有过冲,就加大串联阻抗匹配电阻,或者加上几个pf的吸收电容。
iv电阻还是有点大,一般被动i/v我都是选750或者620,主动则有根据vo=2.3vrms来选择.
你可以找 声卡示波器 生产一个满幅(0x7fff-0x8001)的正弦波,调整ref脚的多圈电位器,让他不会出现削顶(底)的情况。
mowin 雾湾,按你的调法要找一个电平高的音源才行。

》》找 声卡示波器 生产一个满幅(0x7fff-0x8001)的正弦波,

非常感谢啊
我没有这个设备,我用彩虹大哥那个正弦波的wav文件作为输入能有相似的效果吗?

我之前测了一下,这个波形变形得很厉害

再次感谢。

网友:
刚好手头也有几片TDA1543,也想学学,怎么调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起玩啊哥们呵呵

模拟电子没基础,现在是图个观感认识,然后一边学

网友:
我是纯粹业余,手头只有万用表+烙铁,所以给出的方法也业余,各位见笑了
有仪器就按9哥的方法调试,应该很准
最近折腾CS4397和CS4398,好玩!CS4398一耳朵的感觉是:全频段比TDA1543平衡的多,味道也不比TDA1543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如果还有过冲,就加大串联阻抗匹配电阻,或者加上几个pf的吸收电容。
iv电阻还是有点大,一般被动i/v我都是选750或者620,主动则有根据vo=2.3vrms来选择.
你可以找 声卡示波器 生产一个满幅(0x7fff-0x8001)的正弦波,调整ref脚的多圈电位器,让他不会出现削顶(底)的情况。
mowin 雾湾,按你的调法要找一个电平高的音源才行。

》》找 声卡示波器 生产一个满幅(0x7fff-0x8001)的正弦波,

非常感谢啊
我没有这个设备,我用彩虹大哥那个正弦波的wav文件作为输入能有相似的效果吗?

我之前测了一下,这个波形变形得很厉害

再次感谢。

没有满幅的也可以,最好尽量满。

网友:
96% 1khzourdev_598675EVJF5T.rar(文件大小:12K) (原文件名:1K正弦波.rar)

这个是调整了音量的,1khz,摆幅是全满的96%,调整REF的电位器,在示波器里可以完全看见波形就可以了。

网友:
IV电阻选2K2的试试。

楼主:
神啊,1k正弦波出来的是这种波形,大家耻笑我吧。

该调哪里? Vref的的可调电阻没找着,是了几种阻值。

另,乐声、人声还可以,可是爆音依旧,是不是音源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貌似是数据左移了一位

网友:
看起来更像程序问题啊

网友:
我有个朋友上周调试CS8416+TDA1543,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他发截图问我原因,暂时无解,楼主若找到原因的话记得上来说一声

网友:
是不是补码的问题,存储器里放的是补码,取出来后将最高位取反再送到DA。TDA1543接收的是什么样的数据不清楚,只是猜测下。

网友:
这时候上逻辑分析仪了,或者串口送出一段IIS数据看看

网友:
回复 rwen2012 一问

貌似是数据左移了一位

1543还是1543A? 这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是第二起步(即I2S,第一起步是左对齐),一个是倒数16(右对齐16bit)

REF那里,你接个5K多圈调就可以了。

顺便问下,你的示波器,FFT可以看多少MHZ的频谱?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楼上几位啊,看来倒像是程序的问题,真好是峰谷两个地方的波形移位了,我明天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rwen2012 一问
貌似是数据左移了一位
1543还是1543a? 这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是第二起步(即i2s,第一起步是左对齐),一个是倒数16(右对齐16bit)
ref那里,你接个5k多圈调就可以了。
顺便问下,你的示波器,fft可以看多少mhz的频谱?

我的IC上写着的是1543, 没有1543a的a的,难道会假?

fft这个我不知道啊,公司的家伙,呵呵。

我是做嵌入式linux的,对电子感兴趣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貌似是数据左移了一位

弱弱的问一下,怎么说是左移了一位的?

网友:
楼主你的BCK和LRCK频率分别是多少?测量一下
另外能听到声音说明DAC的数据格式正确,不用去管有没有A结尾了。如果格式不对的就是一片沙沙声

网友:
看来是2410的I2S没配置好,配成左对齐模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你的bck和lrck频率分别是多少?测量一下
另外能听到声音说明dac的数据格式正确,不用去管有没有a结尾了。如果格式不对的就是一片沙沙声

我lrck是43k左右,bck是1.3M左右,这个好像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看来是2410的i2s没配置好,配成左对齐模式了。

感谢咕唧霖, 我明天去查一下,1543是标准模式吧,呵呵。

网友:
1543是I2S模式,数据左对齐,WS比MSB提前1 BCK变化。如果2410配成了左对齐模式,WS和MSB是同步变化的。
示波器估计没法同时观察BCK/SDATA/WS三个信号,最好用逻辑分析仪,数据可以用输出0xffff(L), 0x0000(R),这样比较容易分辨数据起始位和左右声道。

网友:
肯定是用了左对齐模式了,你的BCK只有32F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肯定是用了左对齐模式了,你的bck只有32fs。

32fs刚好吧

44.1k * 16bits * 2chanels = 32fs

网友:
32fs下左对齐和右对齐是一回事,因为16位刚好塞满,对哪边都一样。但关键是I2S的WS比MSB早一位变(32fs就是上一声道的LSB就变了),左对齐是一起变,这就产生数据错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神啊,1k正弦波出来的是这种波形,大家耻笑我吧。
该调哪里? vref的的可调电阻没找着,是了几种阻值。
另,乐声、人声还可以,可是爆音依旧,是不是音源的问题啊。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

我用CS8416做数字接收的,波形和这个差不多...(CS8416有个MCK脚,我没连线)
哪天有时间我把BCK、LRCK、DATA的波形截过来,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rwen2012 一问,你用 data>>1 然后给DAC,看看波形,波形正常就说明你设置是左对齐的。

用32fs也可以的,但是32fs的第1位是前一周期数据的最后一位,而你这一个周期的数据最后一位在下一周期的第一位。

CH1 data : L15-L0, CH2 data : R15-R0.

I2S(32fs)
       CH1               CH2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               \\\\\\\\\_____|
R1 R0 L15---------------------R1 R0 L15---

32fs 左/右对齐

       CH1               CH2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               \\\\\\\\\_____|
R0 L15---------------------R1 R0 L15-------

详细看附件

楼主:
,回复【33楼】90999  张耀扬

非常感谢9哥,我查了一下,将i2s的输出改成了i2s compatible format, 但是波形还是没变化。

原来的设置成了MSB LEFT-Justified format了。

我试试data>>1的方法

=====================

左移一位数据是不是不对了?

网友:
我记得以前有个朋友用DSP做录音的时候,把BCK设置成CLK/8(也就是32fs),然后发现如何都采集不到正确的信号。
后来发现是AD设置成了I2S模式,改成左对齐就可以了。

反过来想,你现在用32fs的BCK,所有位都是数据位,那么现在你AD出来的信号不对,肯定是设置错了。
TDA1543是死的,那只有在你的主控上做文章了。

相对来说,32fs左对齐包含左右各16个bit数据,每个都是 MSB开始算起,就是MSB,MSB-1,MSB-2......LSB+2,LSB+1,LSB。
而32fs I2S 也包含各16bit数据,但是和32fs 左对齐相比,他左移了一位,  LSB,MSB  ,MSB-1......LSB+3,LSB+2,LSB+1。

在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你把进入I2S FIFO的数据处理一下,丢掉LSB(既上面说的data>>1),测试一下。
另外要注意,RAM里的数据是LOW,HIGH,HIGHER,HIGHEST排列的,I2S则是MSB在前面,既HIGHEST,HIGHER,HIGH,LOW。

网友:
再简单说,I2S接口是Little-endian的,RAM数据是Big-endia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在仔细看看。

btw,在TI申请了几块pcm2707,在淘宝买了个空pcb,过两天试试这个看如何呵呵。

网友:
TDA1543 输出的波形... (原文件名:2K Audio.jpg)

BCK (原文件名:BCK.jpg)

DATA1 (原文件名:DATA1.jpg)

DATA2 (原文件名:DATA2.jpg)

LRCK (原文件名:LRCK.jpg)

MCK  TDA1543没有MCK脚,此脚空出 (原文件名:MCK.jpg)

网友:
像这种时序问题,强烈建议搞个逻辑分析仪来调试,很给力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G:

羡慕啊,大哥, 没有这么先进的玩意啊,还没用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G:

羡慕啊,大哥, 没有这么先进的玩意啊,还没用过呢

你的DATA设置为0x8000,看看DATA和WS以及BCK的位置就知道了。
你的设备不落后了。比我的都先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G:
羡慕啊,大哥, 没有这么先进的玩意啊,还没用过呢

这玩意不先进啊,坛里很多人DIY了,就一片CY7C68013而已,加上PCB打样都不用100块成本。在坛里搜saleae就知道了。
8通道,最高24M采样率,调试STM32这些MCU是完全够用了,上位机带SPI/I2C/UART协议分析,方便实用。

网友:
TDA1543发声了,但是乐声高的时候会破音,电源是大块头的直流稳压电源,估计纹波噪声很小,"没再外接滤波电容"----<<关鍵所在>>
虽然是D类方式,在音頻突然変化时(如打鼓声)也会引起耗电流鉅変---------因此在TDA1543电源并联大电容数百uF 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H:

想知道43楼“电流巨变”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tda1543发声了,但是乐声高的时候会破音,电源是大块头的直流稳压电源,估计纹波噪声很小,"没再外接滤波电容"----<<关鍵所在>>
虽然是d类方式,在音頻突然変化时(如打鼓声)也会引起耗电流鉅変---------因此在tda1543电源并联大电容数百uf 即可。

瞎扯。

网友:
哥几个真幸福还有示波器玩,我调我的播放器的时候就是盲调,一次成功,谢天谢地。

楼主:
回复 网友H:
tda1543发声了,但是乐声高的时候会破音,电源是大块头的直流稳压电源,估计纹波噪声很小,"没再外接滤波电容"----<<关鍵所在>>
虽然是d类方式,在音頻突然変化时(如打鼓声)也会引起耗电流鉅変---------因此在tda1543电源并联大电容数百uf 即可。

事实上我也试过并电容,还是1800uF的两个,一点差别没有,就把它拆了,呵呵。

网友:
还没解决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解决么?

还没呢9哥。

弄了个pcm2707,下星期对比试试。

程序看着好像也没啥问题

网友:
你输入fifo之前的左右通道信号,按MSB到LSB排列好并左移1位。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新进展:

pcm2707 + tda1431 完全正常,没有之前所说的爆音,
但是我一对80块钱的sony,似乎没听出差别。

lrck能到44.0986KHZ,比较准了吧。

下一步?
准备接ne5532,下下一步lm1875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继续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新进展:
pcm2707 + tda1431 完全正常,没有之前所说的爆音,

说来说去还是2410的I2S没配置对。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新进展:
pcm2707 + tda1431 完全正常,没有之前所说的爆音,

说来说去还是2410的i2s没配置对。

肯定是。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新进展:
pcm2707 + tda1431 完全正常,没有之前所说的爆音,
说来说去还是2410的i2s没配置对。

嗯, 回头再检查检查2410的配置。
不过那个爆音更这个i2s的左对齐有关系的吗?还是电路本身的问题?

网友(2011-04-25):
回复 网友F:

优惠供应全新原装CS4398,CS8416.WM8805,WM8741,WM8741,AD1955,DIR9001,PCM2705.PCM2706等芯片,有需要请加QQ260353506,,13510796439,深圳市合冠电子,吴R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优惠供应全新原装CS4398,CS8416.WM8805,WM8741,WM8741,AD1955,DIR9001,PCM2705.PCM2706等芯片,有需要请加QQ260353506,,13510796439,深圳市合冠电子,吴R

网友(2013-04-30):
还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就是听着也正常,就是偶尔好像是“高音”来了,就破音。。。
好像是单片机引脚配置问题。。还没找到答案,希望知道的说一声。。

网友:
补充一下,,只有左声道才会。。。右声道一直都很正常的。。。真是郁闷。。。

网友:
解决了,还真是IO初始化问题。。。
另外,我用的是STM32F051R8T6,断流,主要是SPI读SD卡,FATFS这里,速度不够。。。
没有使用DMA。。不知DMA有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