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10-11-16):
我想用引脚5V转3.3V的电平,采用光耦TLP550和74HC14,可以吗?
请大家给我回复。
就是把输入口5V转3.3V的电平

楼主:
大家一定给我回复啊。

网友:
电阻分压

网友:
可以用在5V和3.3V之间串一个二极管,3.3V那边加个上拉电阻的方法,如果速度要求不高的话

楼主:
我是问我的想法可不可以?

网友:
自己尝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一定给我回复啊。

论坛里就有,你搜索下。引脚数量少的话,用小功率MOSFET最好。PHILIPS 有I2C方面的AN可以参考。如果引脚比较多用专门的I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家一定给我回复啊。
论坛里就有,你搜索下。引脚数量少的话,用小功率mosfet最好。philips 有i2c方面的an可以参考。如果引脚比较多用专门的ic吧。

给我个连接。我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