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系列里面有没有比PPC405EP功能强劲的芯片?

楼主(2010-11-17):
ARM系列里面有没有比PPC405EP功能强劲的芯片?

我们有款产品目前是用AMCC 公司的PPC405EP来做主控芯片的,我想问下ARM系列里面有没有功能上比他强劲的芯片

用在工控上面的,纺织行业,主要就是控制伺服电机,步进电机,还有大量输入输出,还有就是LCD和键盘(可能升级为触摸屏)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arm系列里面有没有比ppc405ep功能强劲的芯片?
我们有款产品目前是用amcc 公司的ppc405ep来做主控芯片的,我想问下arm系列里面有没有功能上比他强劲的芯片
用在工控上面的,纺织行业,主要就是控制伺服电机,步进电机,还有大量输入输出,还有就是lcd和键盘(可能升级为触摸屏)
谢谢了!

啥叫功能上强劲?性能强?还是功能要多?还是都要?啥都比他强的ARM好像不多。

网友:
ti的cortex-a8
应该比他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arm系列里面有没有比ppc405ep功能强劲的芯片?
我们有款产品目前是用amcc 公司的ppc405ep来做主控芯片的,我想问下arm系列里面有没有功能上比他强劲的芯片
用在工控上面的,纺织行业,主要就是控制伺服电机,步进电机,还有大量输入输出,还有就是lcd和键盘(可能升级为触摸屏)
谢谢了!
啥叫功能上强劲?性能强?还是功能要多?还是都要?啥都比他强的arm好像不多。

主要是频率上和存储空间上,功能也不需要很繁多,没有多媒体的东西,就SPI,CAN,网络,还有就是电机的控制,还有就是人机界面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ti的cortex-a8
应该比他强

我们是用在工业控制上,也就是嵌入式,A系列的好像主要偏应用层方面吧,比如什么office软件。。。不是非常懂,请见谅

网友:
看下atmel的9g45,性能差不多,价格应该能便宜点
主要arm能做到工业级的比较少

网友:
我看到过一台圆机,控制板用的是ti的2812,人机交互用arm做的

网友:
ARM架构和powerPC架构比较?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到过一台圆机,控制板用的是ti的2812,人机交互用arm做的

2812应该是DSP了,这个实时性比较强

楼主:
回复 网友D:
arm架构和powerpc架构比较?哈哈

见笑见笑,小弟搞技术没多久,搞电子这方面更是经验很少,只是上来问问大牛们,应为国内用PowerPC的很少,我就想能不能找个大众点的,功能又满足要求的芯片

网友:
cortex a系列的arm 完全可以和1G一下的powerpc比
xilinx都放弃powerpc 而转投arm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cortex a系列的arm 完全可以和1g一下的powerpc比
xilinx都放弃powerpc 而转投arm了

我们目前用的是300M的

网友:
TI有DSP+ARM的双核,不知道用工业上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E:
ti有dsp+arm的双核,不知道用工业上行不
用过的来说说看哈,关于工业上应用的,比较成熟的芯片

网友:
TI的AM3517肯定没有问题的,比PPPC405的运算能力要强.

楼主:
回复 网友F:
ti的am3517肯定没有问题的,比pppc405的运算能力要强.

Cortex a8的,600M主频,够猛

网友:
嗯,我估计AM3517的网络速度可能会比PPC405EP慢。等过几个月我实际测试看看。

BTW,同主频的PowerPC还是比ARM要快的。但是PowerPC功能一般比较少,个头大,功耗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估计am3517的网络速度可能会比ppc405ep慢。等过几个月我实际测试看看。
btw,同主频的powerpc还是比arm要快的。但是powerpc功能一般比较少,个头大,功耗高。。。

我们网络功能用的很少,就是通过网络用一台电脑能连接到机器上的CPU,平时使用的过程中没有使用网络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估计am3517的网络速度可能会比ppc405ep慢。等过几个月我实际测试看看。
btw,同主频的powerpc还是比arm要快的。但是powerpc功能一般比较少,个头大,功耗高。。。
我们网络功能用的很少,就是通过网络用一台电脑能连接到机器上的cpu,平时使用的过程中没有使用网络的

嗯,那很好,你们可以考虑用AM3517,官方报价USD14,实际购买据说更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估计am3517的网络速度可能会比ppc405ep慢。等过几个月我实际测试看看。
btw,同主频的powerpc还是比arm要快的。但是powerpc功能一般比较少,个头大,功耗高。。。
我们网络功能用的很少,就是通过网络用一台电脑能连接到机器上的cpu,平时使用的过程中没有使用网络的
嗯,那很好,你们可以考虑用am3517,官方报价usd14,实际购买据说更低。

价格也还行嘛,我关注一下,谢谢啦

网友:
ARM性价比 超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arm性价比 超高的!~

我们不追求性价比,呵呵,价格稍微高点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focus.ti.com.cn/cn/general/docs/gencontent.tsp?contentId=46726&DCMP=TI-cn_Header_Tracking&HQS=Other+OT+hdr_p_processors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http://focus.ti.com.cn/cn/general/docs/gencontent.tsp?contentid=46726&dcmp=ti-cn_header_tracking&hqs=other+ot+hdr_p_processors

32 位 ARM® MPU和DSP + ARM®这两个都相当强劲,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