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K 数据解码出现丢帧,能从软件滤波上解决吗?有图

楼主(2010-11-17):
解调芯片解调输出的信号只是一个脉宽不等的脉冲信号,接收端的MCU是靠一个输入捕捉口来检测每个脉宽的长度,并根据预先设定的通讯速率来判断是一个码元还是0.5个码元,比如说如果通讯速率是5K,那对于FSK来说0.5个码元是100us 的时间,1个码元是200us 的时间,我在判断这个脉宽是否有效的时候是加了25%冗余,但是如果还是超过这个冗余的范围则丢弃这帧数据,我不明白的是我需要在哪个地方做数字滤波?一般的数字滤波算法都是靠多次采样来实现,但是解调出来的数据都是连续,输入捕捉口测量当前bit的数据只有一次机会,不知如何实现数字滤波?
如图所示,传输的数据是0xC9,但是如果其中的某一个脉宽超过了250us 或者小于75us ,我都会认为是一个错误的bit 传输,则丢弃这个数据,不知是否有什么滤波算法可以避免这终丢弃数据?

楼主:
这终测量方式有什么滤波算法来滤除干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上纠错编码再传输

网友:
无线的,都别指望100%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加上纠错编码再传输

纠错编码是指?
通讯里面是已经有做一些校验码,现在问题是从解调芯片出来的脉宽有时候过长或者过短,电子这边希望我们这边可以把这些过长或者过短的数据纠正过来。找了好些资料也没有什么启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单的校验还不够吧, 弄点卷积码之类的,  你这中好像叫删除信道?都快忘了

楼主:
感觉好像校验是不够,是不是说应该在对数据编码发射的时候就要考虑要使用一些方法能够保证就算传输过程中有些数据出错也能拿到我想要的数据呢?

网友:
简单点的,
换个好的接收模块就不会有飘移,
偶用PT4302或PT4301芯片超外差的,相当的精准
PT4302解码后是梯形波,4301是直角方波,在快速移动中收到的也是稳定的波形,只要在信号允许范围内就不会飘。

网友:
建议看本书《差错控制编码》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9336417

网上查查什么叫纠错编码,相当于在数据中加入冗余,收到信号时解码可以纠正一定数量错误,最先进的有turbo码和ldpc,但你这个用点最简单的就行了,每个字符发送三次(0>000,1>111),接受时取多数,一个出了问题不会影响。

搞通信不会编码怎么行?

网友:
那种寻呼机的编码是有纠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建议看本书《差错控制编码》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9336417
网上查查什么叫纠错编码,相当于在数据中加入冗余,收到信号时解码可以纠正一定数量错误,最先进的有turbo码和ldpc,但你这个用点最简单的就行了,每个字符发送三次(0>000,1>111),接受时取多数,一个出了问题不会影响。
搞通信不会编码怎么行?

刚又想了下,好像就算加了纠错编码也还是有问题,因为我现在的数据不是简单的1 干扰成 0 或者 0 干扰成1 了,我丢弃数据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脉宽规则不符合fsk 的信号规则了,在fsk 传输中不会出现连续大于1个码元宽度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因为FSK 中要不就是半个码元的0 和半个码元的1 代表 0 ,或者半个码元的1 和半个码元的0 代表 1,如果我采样到了连续1.5个码元的0 或者1 要怎么处理呢? 现在直接就丢弃了,都还没到纠错解码部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错了的直接赋值为0或1,再进行纠错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出错了的直接赋值为0或1,再进行纠错解码

恩,可以这样做嚄。。

看来还是得研究下纠错编码的东西哦。

我用的是51 的单片机,一次发射的数据是10个byte,用哪种合适的呢? 全部一个一个来看太难了。

楼主:
发射器断进行CRC校验后在发送,接收断如果出现错误的话能否根据接收到的数据进行纠错呢?因为不能要求发生器重发所以希望可以纠错。或者有其他的算法推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射器断进行crc校验后在发送,接收断如果出现错误的话能否根据接收到的数据进行纠错呢?因为不能要求发生器重发所以希望可以纠错。或者有其他的算法推荐呢?

不行,CRC16能纠正16位内的错,如果数据17以上位,那就不行了,只能查出错,错哪里不知道--------我的理解是这样

楼主:
那如果我一个byte一个byte 的数据传输,每个byte都做CRC检验,这是否说CRC8 就就纠正每个byte 中的数据了?

楼主:
一个byte的数据做CRC检验后变成2个byte,主机接收到这两个byte后如果检测到CRC检验值不对,怎么进行纠错处理呢?

网友:
删了,有的信息印象不深了,怕误导别人

网友:
对于你这个误码率不高的用最简单的线性分组码或循环码就够用了,具体怎么处理还是看书吧
我推荐那本是本很经典的教材。

crc只能用来校验,发现错误要求重发。

楼主:
好,去卓越上买来看看。。。。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