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春风的电源,但还是没壳,等不及了,想先买一个用着,大家看看这个怎么样?

楼主(2010-11-17):
ATTEN PPS3205T-3S

产品特点:
·数字化可编程程控电源;
·3路可调输出,具有独立、串联、并联三种工作模式;
·192*64LCD显示器,可同时显示多组设定及输出值(可变更显示模式);
·窗口化直觉式智能型操作接口,方便使用者操作;
·高稳定度、低漂移;
·过电压、过电流、过温度保护等多重保护方式;
·智能型风扇控制(随着输出功率变换);
·内建蜂鸣器作为警告提示;
·精确软件校正;
·飞梭旋钮(微调与粗调);
·90组设定记忆存储;
·独立、串联、并联模式;
·1秒的定时器为输出工作回路(Auto Step runing)。

技术参数:
输出
电压:0-32V×2,0-6V×1
电流:0-5A×2,0-3A×1

负载效应
电压:≤3mV(≤8mV 额定电流>3.0A)
电流:≤3mA(≤5mV 额定电流>3.0A)

电源效应
电压:≤3mV(AC±5%)
电流:≤3mA

分辨率
电压:10mV
电流:1mA(2mV 电流>3A)

设定准确度(25±5℃)
电压:≤0.05%+20mV
电流:≤0.1%+5mA(+10mA 额定电压>3A)

纹波(20Hz-20MHz)
电压:涟波≤1mVrms
电流:≤3mArms(≤5mArms 额定电流>3A)

温度系数(0-40℃)
电压:100ppm+3mV
电流:100ppm+3mA

读回值分辨率
电压:10mV
电流:1mA(2mA 额定电流>3A)

反应时间
电压上升:10%-90%≤100ms
电流下降:10%-90%≤100ms(>30额定负载)

读回值温度系数
电压:≤100ppm+10mV
电流:≤150ppm+10mA

漂移
电压:100ppm+10mV
电流:150ppm+10mV

串联同步操作
串联同步误差:≤0.1%+20mV
串联(负载):20mV

并联同步操作
设定准确度:电压≤0.05%+20mV,电流≤0.1%+20mA
负载调节率:电压≤5mA(≤100mV 额定电流≤5A),电流≤6mA
电源调节率:电压≤3mV,电流≤6mA

记忆:存储/呼叫0—90点

定时器
设定时间:1秒到9999
分辨率:1秒
功能:自动执行模式(Auto Step runing)

接口:Rs232,USB接口
机身尺寸:230(宽)*140(高)*380(长

网友:
安泰信的玩意,你敢信吗,买个二手的HP或菊水之类的电源都比这个垃圾牌子来的强。以前被安泰信的精美宣传册忽悠买过它的936焊台,国产仿货的温升慢、不上锡、温度不准之类的通病也就罢了,最可气的是某次烙铁手柄没放好,居然把烙铁架烫坏了,原来这个烙铁架主体是塑料的!这种垃圾企业,即使再吹的天花乱坠,我也不敢信了。坛子里还有证据表明这个垃圾100%抄袭普源的示波器,对其更加没好感了。

楼主:
呵呵,也是,我纠结一下

楼主:
看来用过的人也不多呀,我想要不我就吃一次螃蟹,买个测试下,到时把结果公布如何?

网友:
不咋地,没用过,但是用过这个品牌的其他东东

网友:
看参数貌似不错,可性能到底咋样呢?

网友:
垃圾货不要买

网友:
我们搞维修的朋友很多用ATTEN的电源,太垃圾了,希望有春风大大开发的这样好的电源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