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M570的CPLD的IO速度?

楼主(2010-11-17):
570和反相器的输出对比 (原文件名:CPLD和反相器的IO速度对比.JPG)

570和反相器的输出对比(放大) (原文件名:CPLD和反相器的IO速度对比(放大).JPG)

   大家好,这是我在做线阵CCD驱动时候遇到的问题,通过两个图片对比可以看到,570的IO直接输出的波形超调比较严重,两幅图片的上面波形是经过反相器内部施密特触发器之后的波形,这个波形比较理想。
   但是并不是多有的IO都需要加上反相器的,那么这样的570 IO波形可以直接驱动其余设备吗?
   我看到MAXII的手册上有说可以在CPLD内部使能施密特触发器输出的,但是不才一直没有找到怎么办?
   而且我的IO只用了1MHz的速度,跟手册的300MHz理论速度还相差很远,要是达到300MHz这个波形会更加难看吧。
   大家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不?

   如何改善CPLD的输出电平呢?也就是电平变化的时候不是那么的震荡。

网友:
串终端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终端电阻

终端电阻不是在电缆长距离通信中才会用到吗?
在pcb上那么点距离也需要?

而且这个IO输出本身看上去都是有问题的

楼主:
貌似不是这个问题啊?
CPLD的IO输出在跳变的时候不应该会出现那样的震荡的
毕竟IO是经过内部施密特触发器才输出的

网友:
这个不是IO在振荡,串终端电阻试试吧,具体原因我也说不清

网友:
是你示波器接地夹问题可能性最大,你下掉地线,用那个弹簧地夹观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你示波器接地夹问题可能性最大,你下掉地线,用那个弹簧地夹观察

好的,我试试。

但是我有个疑问,那为什么测量经过反相器的波形就好了呢?

楼主:
这里面有 3.3V 施密特输入选择

对输出是不是一样的效果呢?

网友:
我一般不用STI的,都是LVTTL或CMOS。

网友:
在示波器上看到过冲,并不意味着实际上有
无负载和有负载时候也不一样

从图中可以看出震荡周期在50ns左右
如果是信号反射震荡,线长应该在3.8m左右,如果你的信号线长度接近这个尺度,这个波形可能是真的
CPLD的边沿速率可调的话,将其设为尽量慢即可,或者驱动强度设为尽量低
终端电阻在这种速度等级上,如果线不是很长,没必要

如果你的信号线长度远小于3.8m,那么更大的可能是,你使用示波器的方法有问题
测量要在实际线路板上带实际负载测量
注意探头的地线回路面积,小于1cm2为宜

反相器看上去好,只是因为他边沿速率比较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示波器上看到过冲,并不意味着实际上有
无负载和有负载时候也不一样
从图中可以看出震荡周期在50ns左右
如果是信号反射震荡,线长应该在3.8m左右,如果你的信号线长度接近这个尺度,这个波形可能是真的
cpld的边沿速率可调的话,将其设为尽量慢即可
终端电阻在这种速度等级上,如果线不是很长,没必要
如果你的信号线长度远小于3.8m,那么更大的可能是,你使用示波器的方法有问题
测量要在实际线路板上带实际负载测量
注意探头的地线回路面积,小于1cm2为宜

谢谢无机酸

实际上的我的信号线就在PCB板上的两个芯片(EPM570---AD9945)之间相连的,之间加了一个33欧姆的电阻,实际长度不会超过10cm吧。

至于你说的示波器使用方法,你说的带负载不是很理解。
我的板子已经在工作,然后我去点某个管脚输出波形,示波器的夹子一边接到板子的底线,一边直接点CPLD的输出,不知道这样有问题嘛?
谢谢指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

带负载就是说,后面有芯片接收这个信号,或者是有并联终端电阻

示波器探头的用法就有问题了,看图

探头地线和目标信号间,有个很大的回路面积,它将有很大的电感

正确的方法是,尽可能缩小这个回路面积,我认为,一般降至1cm2一下为宜

本人多次反复测试,这两种不同的接法,测出来的波形是很不同的,前者常发生较大过冲,就像楼主位的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按照你意思来说的话,可能CPLD的实际输出不是这样的,由于我的测量方法导致示波器测量到这样的波形。

我可以这么理解不,因为我只是担心如果CPLD的实际输出就是跟我测量的那样,那么后面的芯片工作应该会成问题。

那么我测量的时候是不是示波器的地线需要尽量接到靠近测量点的位置,就能更好的还原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在这种速度下,如果CPLD能输出这种波形就见了鬼了(除非你的信号线是高阻抗,而且长度超过米级,终端也严重不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C:

ok

完全明白了!

无机酸大侠。。。。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线阵 CCD 什么型号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索尼的ILX510 黑白5000点的线阵

AD用的是AD9945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啊 我也在用这个,遇到点问题,能否加qq交流一下啊  QQ:317516174

网友:
强人说话,小弟只有围观的份儿。。。。膜拜~~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1-06-28):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谢谢解释.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