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的RTC精度是多少,能够满足精确使用要求吗?

楼主(2010-11-17):
如题,期待有经验的大侠告知

网友:
RTC精度与你所使用的外部晶体有关系,就是那个32.768的晶体精度有关

楼主:
32.768的精度怎么做?购买高精度的?或者说是有源晶振?但是32.768的貌似没有有源的吧?如果项目对时间的精确性要求很高,岂不是不能使用2440内部的RTC?

网友:
买晶振时要求 精度<5 ppm,大概每天误差1秒之内

然后有可能加上网络校时啥的

楼主:
铺铜的32.768的晶振精度是多少?

网友:
找原厂or指定的代理 要高精度的,市场上抓比较难控制是否是真的

楼主:
啊呀,那样难度是比较大了,多谢楼上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