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新西达 BL-2212 电机在 10V电压的情况下一般是多少转,这样正常吗?带图

楼主(2010-11-17):
请问用过的  这个电机是弦波的吗?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98546YB31JX.jpg(文件大小:1.36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SNC00334.jpg)

网友:
正常的~~
2212 有1200kv的 ,也就是在10v下大概12000rpm。
不是正弦马达,是方波的。
你这个是什么单片机方案呀,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极数不同,每伏电压下的转速也就是KV值不同的,同是2212电机,也有1000KV的,还有3000KV的都有

网友:
空载转速=输入电压×航模电机上讲的KV值(电机专业讲叫:电压常数)
堵转扭矩=堵转电流×扭矩常数(或叫电流常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很多方案,,这个是流片的,
还有英飞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