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nt 网分E5071C校准方法请教

楼主(2010-11-17):
如图所示,我用的这个电缆线是测量PA输出阻抗用的,使用时我是把电缆线的芯线焊到PA输出引脚上,金

属网线焊到PA地上,PA输出阻抗要求是650 ohm.这个电缆另一头没法装标准的50ohm连接头,因为PCB在PA

输出引脚上没有设计测试用的连接器,所以在测试时只能把同轴电缆芯线焊在PA输出引脚上。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电缆线我不会校准它,我用的网分是Agileng E5071C,我自己使用CAL-> Port

Extensions这个校准方法分别校准SHORT 和OPEN,但是校准后,我用一个600 ohm的电组焊在电缆线的芯

线与外金属线上去测量,在网分smith图上读出S11 值为R168 + J125,根实际值差的太多了.用它测试50

ohm校准件的读数为R45+ J9.我不知是道是不是校准方法不对,这个方法是我一个朋友教我的,大GGJJ们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校准步骤:CAL->Port Extension->Extension置为ON,然后点击Auto port Extension -> 通道Select

port1,然后点击 Measure Open -> 点击 port 1,滴声后按Return,回到有Auto port Extension 界面,

再点击Auto port Extension ->然后点击 Measure Short -> 点击 port 1,滴声后按Return。如此过程

完成校准。

网友:
首先对网络分析仪进行 单端口校准(校准面是你的那个bnc 接头前面部分,校准完毕后接上你这跟线,越短越好,再把测试线终端短路,然后网分内找到Port Extension ,调整系数,让斯密斯图从新回到 右边实轴上为一个点,这样就可以测试了;因为使用600欧姆 和50欧姆偏差较大估计测不准;再说这种方法测试输出阻抗感觉不大可行,输入的话还凑合。测试时pa 应该不能有输出信号才行。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使用定长的电缆 计算出端口阻抗通过电缆后呈现的阻抗大小。测试引线损耗越小越好。

网友:
帮顶 同样的问题 ,先short_open_load校准后,再接上电缆线,再校准Port Extension , 斯密斯图不能很好的归到在右边实部上,
不知道怎么回事,电缆的问题? 还有就是,同样pcb上没引出连接点,不知道怎么连接测试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