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从LCD中连续读出一帧图像数据为什么每次读取的像素数据都是相同的啊?

楼主(2010-11-17):
这是为什么啊?我已经设定地址了,而且每次都地址不同

为什么总是读出相同的16位数据呢,请大家帮忙啊

我是用串口发送的,而且每次发送的时候总是前面发一个零也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急救啊

for(x=0;x<240;x++)
                  {
                  for(y=0;y<320;y++)
                  {
                   LCD_WR_REG(0x0020,x);//GRAM水平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21,y); //320
                   LCD_WR_REG(0x0050,x);//水平 GRAM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51,x);//水平GRAM终止位置
                        LCD_WR_REG(0x0052,y);//垂直GRAM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53,y);//垂直GRAM终止位置
                        LCD_WR_REG16(0x0022);
                   ch1=LCD_RD_DATA16();
                   ch1=LCD_RD_DATA16();
                   e=(ch1>>11)&0x001F;
                  r=(ch1<<11)&0xF800;
                  g=ch1&0x07E0;
                  ch1=r|g|e;
               USART_SendData(USART1,ch1>>8);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XE);
               USART_SendData(USART1,ch1&0xff);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XE);
                   }
                   }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楼主:
拜托大侠们帮帮忙啦,急啊,呜呜

网友:
LCD_WR_REG(0x0020,x);//GRAM水平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21,y); //320
   LCD_WR_REG(0x0050,x);//水平 GRAM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51,x);//水平GRAM终止位置
                        LCD_WR_REG(0x0052,y);//垂直GRAM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53,y);//垂直GRAM终止位置
                        LCD_WR_REG16(0x0022);
这段设置GRAM的代码放在for(x=0;x<240;x++) 循环外面试下,你这样做相当于读取一个点以后设置一次读地址了。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先设置好读地址后然后开始读数据,地址指针会自动增加。

楼主:
好像读取数据的时候地址不是自动增加的啊,需要自己设定地址啊,只有写数据才自动增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看LCD的驱动芯片吧~!

网友:
串口?
看看芯片资料,有的驱动芯片串行通信只能写入不能读出

楼主:
是啊,可以读出的,我看资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读取数据的时候地址不是自动增加的啊,需要自己设定地址啊,只有写数据才自动增加

确实,读的时候只能一个点一个点地读,写才可以块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