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QH2223固态继电器 和双向可控硅用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1-17):
双向可控硅

网友:
多了个光耦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了个光耦隔离

AQH2223固态继电器 就是光耦 +双向可控硅?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直接用双向可控硅如何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直接用双向可控硅如何隔离?

那就加光耦呗

网友(2017-06-02):
AQH2223可以用于控制220V 80w负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