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如何驱动“Buffered LED”?

楼主(2010-11-17):
今天在对Xilinx V5 110t的一块板子做基础测试,写了一个程序将8位DIP_SW 开关与8位GPIO LED相连,
------------------------------
port(
     led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w_in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
    led_out <= sw_in;
---------------------------------
由于都是高有效,我就直接赋值了,管脚定义都是用的默认设置 烧写后发现只有部分LED可以驱动,剩下的不亮,Xilinx的官方手册如下解释:
”    Some LEDs are buffered through the CPLD to allow the LED signals to be used as higherperformance I/O by way of the XGI expansion connector. “
                                          BUFFERED
DS17 GPIO LED 0 Green H18 Yes
DS16 GPIO LED 1 Green L18 Yes
DS15 GPIO LED 2 Green G15 Yes
DS14 GPIO LED 3 Green AD26 No
DS13 GPIO LED 4 Green G16 Yes
DS12 GPIO LED 5 Green AD25 No
DS11 GPIO LED 6 Green AD24 No
DS10 GPIO LED 7 Green AE24 No

  而不亮的那几个LED都标注的是 Buffered (管脚定义上写了一个 NO DCI 也不知道啥意思)
  此处非常不解,请求路过的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如何理解并能够驱动那几个“buffered” 的LED。
万分感谢。

网友:
从文中推断
意思大概是这些"Buffered" LED其实是由CPLD控制的
你需要在CPLD里面放个buffer,把FPGA到CPLD的连线转到LED上
NO DCI的意思是指,这些引脚不支持片上终端电阻(这个功能不影响L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多谢指点,还没碰过那个CPLD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