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确实没找到---------各种PLC扩展模块怎么选择

楼主(2010-11-17):
各种PLC扩展模块怎么选择

我想用个有六路高速脉冲输出的PLC,查了查貌似没有,想扩展,但不知道怎么选型,请教各位

我查了西门子、三菱模块选型手册,关键字是“高速”

但是没有找到高速脉冲输出相关的模块,请指导

楼主:
PLC型号:FX2N-32-001
控制点数:16至256点(主单元:32) 输入 16 漏型 输出 16继电器
辅助继电器:3072点,计时器:256点,计数器:235点,数据寄存器:8000点。
超高速的运算速度(0.08μs/步)
内置8000步 RAM 可扩充至16000步
可使用FX系列组件
可8台主机联机

模拟输入模块:FX2N-4DA
特点 :
12位的高精度模拟输入
4通道的电压输入(-10V~+10V)或可以进行电流输入
(-20mA~+20mA)
每个通道可以指定电压或电流输入

GT11为基本功能型新一代人机界面产品属于GOT1000系列
画面设计软件:GT Designer2 Version2

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目前最高版本为 8.34
GX simulator 为PLC仿真软件

PLC串口下载线:SC-09/SC-11
GT11触摸屏串口下载线: GT01-C30R2-9S
GT11触摸屏连接FX2N电缆 :GT01-C10R4-8P(1米)\GT01-C30R4-8P(3米)\GT01-C50R4-8P(5米)

其它参考资料《FX编程手册》、《GT11设备使用说明书》、《三菱FX2n_4DA模块手册》 以上软件、资料迅雷均有下载
附:
GT11系列:
10.4英寸TFT
GT1175-VNBA-C AC机型
分辨率:VGA 640x480
显示色:256色
内存:3MB
内置CF卡接口

8.4英寸TFT
GT1165-VNBA-C AC机型
分辨率:VGA 640x480
显示色:256色
内存:3MB
内置CF卡接口

5.7英寸 STN
GT1155-QSBD-C DC机型
分辨率:QVGA 320x240
显示色:256色
内存:3MB

5.7英寸 STN
GT1150-QBBD-C DC机型
分辨率:QVGA 320x240
显示色:蓝白16级灰度
内存:3MB

楼主:
1、与单片机,DSP相比,PLC会简单一些因为很多算法,如插补等厂家会有现成的功能块供调用。但是国内在运动控制方面的高手仍然非常稀缺,所以说,简单只是相对而言。
2、西门子,富士,Fanuc,GE,AB,三菱,欧姆龙等都会有相应产品
至于选择什么模块,你要参考你想使用的PLC厂家品牌的型录。

3、伺服自然有处理反馈的能力,伺服通过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来处理反馈。
4、伺服电机与编码器是一体的,但是如果你要外接一个编码器来提高精度也未尝不可。电机与伺服驱动器也是配套使用。
5、所有厂家的PLC模拟软件都不可模拟运动控制。因此你如果想通过仿真来检验你的程序是不现实的。

Regards

楼主:
1:你选择的西门子,如果输入输出点数少于150个一下, 模拟量少于16个以下,就可以选择S7-200的PLC,如果工程更大,选择S-300的,当然还有S7-400的PLC也选择
S7-200系列PLC可提供4个不同的基本型号的8种CPU供您使用,CPU 221具有6个输入点和4个输出点,CPU 222具有8个输入点和6个输出点,CPU 224具有14个输入点和10个输出点,CPU 224XP具有14个输入点和10个输出点,CPU 226具有24个输入点和16个输出点,CPU221-226又分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供电电压也分AC220V和DC24V的
其他的选择我给你西门子公司网址,你可以先参考参考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s/as/s7_200/cpu/default.asp

扩展模块也有很多种类,你可以先根据你的需要定好输入输出点数后再来选择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34c6b6eb6294dd88d0d26b10.html

西门子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7892ab284b73f242336c5fea.html

AB 选型

楼主:
一、变频器
SIEMENS(西门子)  MM410/420/430/440系列标准变频器
ABB    ACS140/400/550/800系列变频器
AB(罗克韦尔)    Powerflex 4 系列变频
Schneider(施耐德)  ATV系列变频
二、编程控制器
SIEMENS  S5系列  S7-200  300  400系列
AB         Micro Logix 1200 /1500系列
Schneider  modicon TSX系列
三、低压电气
Schneider GV2电动机断路器  LC1D/LP1D接触器  NS塑壳断路器
        MT框架断路器  Multi 9小型断路器
        2、SIEMENS  3VU 3RV电动机断路器  3TF 3RT接触器   3VF 3VL塑壳断路器
                        3WN  3WL框架断路器  5SX小型断路器
        3、ABB       SPEM电动机断路器  A、B、EK接触器  Isomax塑壳断路器
                        Megamax、Emax空气断路器   S系列小型断路器
MOELLER   PKZ电动机断路器  DIL接触器  NZM塑壳断路器
        IZM框架断路器  F&G小型断路器
四、信号指示灯
MOELLER   A22/M22系列信号灯按钮
SIEMENS  3SB1/3SB3系列
Schneider   XB4/XB6系列
五、传感器
TURCK(图尔克)  P+F(倍加福)   ifm(爱福门)   IPF      PILZ(皮尔兹)  SIEMENS    SICK(施克)  ROCKWELL(罗克韦尔)
六、仪器仪表
SIEMENS各种工业仪器仪表

网友:
不在乎价格,可以选择西门子S7 200 系列的 CPU226 (本体2路脉冲输出)+EM253(扩展最多5个),总共可以提供7路脉冲输出
考虑成本,不介意用国产的话,可以选择信捷XCM运动型PLC(其中60点PLC可以输出最大10路脉冲)。

网友:
顺便给你几本手册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