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芯片的FIFO中的数据包和曼切斯特_码的疑惑?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0-11-17):
CC1101芯片的FIFO中的数据包怎么确定开始和结尾呢?难道仅仅依据 PKTLEN ? 如果因为某一次意外多读或少读了一个字节,岂不是以后的数据包都是错误的?因为FIFO当中可能有几个数据包,而他们又是连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问题,“曼切斯特_码”应该可以起到“白化”的作用,有的芯片开启“曼切斯特_码”会降低速率,但CC1101好像没有提到降低速率的问题。如果CC1101的“曼切斯特_码”不会降低速率那是不是就可以只用“曼切斯特_码”而不用“白化”呢?

刚开始搞这个,希望高手指教一下,多谢!多谢!

楼主:
怎么搞的呢?没人关注啊?是太简单了?还是都不想说呢??

楼主:
哎!问的比较低级。自己搞明白了!

网友:
FIFO中的数据应该可以被覆盖,每次开始读都是读到新的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包头、包尾要靠自己的软件处理。“曼切斯特_码”肯定降低速度,CC1100没说而已。

网友:
每次读后SFRX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