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的ADC芯片哪个经济实惠?

楼主(2010-11-17):
本来TLC2543用的熟,今天问了价格,最少也得35元,有点难以承受了。

网友:
直接上12位AD的MCU价格18左右.

楼主:
哪一种呢?

网友A:
microchip的PIC18F2523,2553,4523,4553,6723,8723等,只要是带3结尾的都是12位AD的.用过前三个型号,价格都在20以下.

楼主:
有点难了,不会用PIC。

网友:
MSP430F149,14位,价格不到30

网友:
同一位數下ADC器件精度一般比mcu高

网友:
SN8P2711A 12位AD,不到2块

网友:
c8051f410,15元左右

网友:
晕死,义隆,松翰等都有12位AD的芯片,3元都不到,经常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死,义隆,松翰等都有12位ad的芯片,3元都不到,经常用的

应该是的,台湾的比较便宜,我用过MCP3201,MCP3204,MCP3208系列,也蛮实惠的,当然跟台湾的比价格就不行了,楼主可以去淘宝上找下哈

网友:
關於A/D強烈建議樓主用合泰的,合泰的12位A/D,採樣速率達到125K。我一直在用,有問題可與我溝通,QQ370482618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12位ADC价格过高的问题,后来用松翰的单片机代替ADC,自定义一个通讯格式,要求不高时感觉还可以。

网友:
一般单片机带的12位 AD精度普遍低于独立的,很多都只能达到 10 位精度。microchip的MCP3201,MCP3204等独立adc算是性价比不错的独立adc了。

网友:
xmega
貌似就是12位的,貌似还不贵,呵呵

楼主:
MCP3208 13元,其他没货。

网友:
用松翰的sn8p2722的12位ad做了个电压表,精度在0.02v

网友:
sn8p2722 价格2块5那样吧。现在好像合泰还推出了16位ad的8位机,还内置可编程放大器。价格估计就几块钱。

网友:
松翰的sn8p2722,Mark一下,正在找做表头的芯片呢

网友:
MCU的ADC要得到高精度不容易, 受內部數字電路影響, 有時覺得還是用獨立ADC好,

网友(2012-05-24):
不知道STM32的ADC如何呢?

网友(2014-08-19):
引用 网友A:
microchip的PIC18F2523,2553,4523,4553,6723,8723等,只要是带3结尾的都是12位AD的.用过前三个型号,价格都在 ...

这个效果好不好呀?

网友:
mcu with 12Bit built-in ADC is suitable for you ,take STM8L or C8051F series for example

网友:
有松翰2722还不如AVOB 96F8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