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错位并取反的问题。

楼主(2010-11-17):
芯片是F423,串口设置如下:
  U0CTL |= SWRST;
  U0CTL|=CHAR+LISTEN;
  ME1|=UTXE0+URXE0;
  U0TCTL|=SSEL0;
  U0BR1=0;
  U0BR0=0x06;
  U0MCTL=0xfb;
  U0CTL&=~SWRST;

用串口调试助手读发送数据发生问题,读到的数据都是原数据右移一位并取反后的值。比如我发一个0x34(0011 0100)过去,接受到的数据就是0x17(0001 0111)。也就是先把0X34右移一位得到0110 1000后,然后按位取反,得到1001 0111。连_发十个数都是这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而且只要用串口发送0xaa这个数据,串口调试工具就不停刷屏,反复读取00这个值。

网友:
如果确认软件没有问题,应该是232芯片的问题,什么牌子的,价格多少?现在市场上山寨品很多,用起来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