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四线控制的方法

楼主(2010-11-17):
我们单位有一台 变频器,说明书上 提供 三线控制的方法,就是一个端子管正转,一个端子管反转,第三个端子管停止(只要这个端子得电,不管是正转还是反转都会停止)

我现在 想变成 四个端子的控制:1正转 2正转停止 3反转 4反转停止。不知有没有办法做到。要求是不外接继电器的情况,如果外接继电器,这个我会。

如果是没有这个功能,我想哪家变频器 厂家能开发出来这种 功能,将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因为 变频器的三线控制 这个所有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四线控制就找不到任何一款了。

四线控制主要是用在有限位的情况,比如说 前进是 遇 行程开关,正转停,这时还可以照样开反转。而此是,如果是三线控制,将不能开反转,因为它们同时都停了。

网友:
把行程开关的常闭触点串联到控制线中就可以了啊

网友:
好像没有变频器不具备这种功能吧

楼主:
回复1楼:你说的方法是,起动按钮 不是点动的,是长期接通的那种,我不想用那种,我要的是 点动控制的按钮,用自锁的形式来控制电机。起动一下后,起动按钮就回复到 断开状态,再在 其中串联 行程开关,有什么用。

网友:
哦这样啊,我连点动的都没有见过,见笑了。

网友:
我所知道的台达VFD-E,VFD-C变频器内部有PLC,可编程序完成这种功能。

网友:
外接继电器的方法你会,接点动你就不会了,你先把电控的原理画出来,就知道了,继电器是自锁,但一定要互锁。提示点动开关,也有长开和长闭,一般还是两组。

网友:
我所知道的西门子的肯定可以,他的所有端子都是可以重新定义的。

网友:
哦,前几天有个做卷帘们的客户要求做了这个功能,不过要比楼上说的功能多点,基本上把他原来用的PLC给剩掉了,我是做 国 产 变 频 器 的,这些功能都可以定做;

  不过现在变频器的控制段子都可以重新定义;

楼主:
是的,正如楼上所说,每个厂家的变频器 控制段子都可以重新定义。但是不管怎么定义,只能定义一个“停止”功能。我说的是,最好再加上两种停止功能,

这样子,就有三个停止功能了。它们是“正反停止”“正转停止”“反转停止”。

我看过 的所有变频器都  没有这样的功能。

想实现这些功能,要不 是用点动控制(大家知道这是不太好的,手要老按着) 要不是旋钮控制(通电不用按电机就转了 ,也不好)再有一种就是外扩继电器控制。

网友:
如楼上说的,如果要顶一个多个多种停止方式会出现一个矛盾的情况发。否则的话就得都需要所有的功能都是点动有效才行,否则会出现有个开关处于OFF位置 有个是ON状态,那这时候就很难判断那个功能有效了。

网友(2011-01-03):
你做过电控设计吗?没有就不要乱搞,你那两个行程开关是做什么用的,是极限保护,还是回程位置,还是减速控制。。。。,只要不是极限位置限位,就可以用点动的长开点短接。
还有你上面的那个图的停止也有问题,你先想清楚你要停止的是那些线路,还有控制设计上要解决误动作、触点粘连等意外情况下也能有效控制,尤其是像停止这类功能,还要保证在这种境况下,设备的机械和电控等状态是安全的。
建议好好学一下再能,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楼主:
回13楼
我其实在12楼已经说过了
所以此方案 我没有用 还用外扩继电器的方法

我也知道它的缺点,所以没用这种方法,我是只说变频器的设计上面缺少这种功能,所以只好外接继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