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54进不了定时中断

楼主(2010-11-17):
关闭好友动态
伍耀斌  ye955@qq.com编辑
往来邮件
正在加载...

上一封 下一封标记为...移动到...
有关三星9454进不了定时中断问题(求助)
发件人:伍耀斌  <ye955@qq.com>  查看 添加
时   间:2010年11月17日(星期三) 下午2:07 纯文本 |
收件人: ams <ams@amstech.cn>
附   件:1 个 ( main.c )
大   小:13K
打印 | 显示邮件原文 | 导出为eml文件 | 邮件有乱码? | 转发到群邮件 | 保存到记事本 | 作为附件转发

      你好!
       我第一次使用三星的9454作小家电的控制。由于之前是用51与PIC,对9454的使用不熟。现参照你们的9454中文手册用IAR编译器对其进行编程,但发现写出的程序进不了定时中断。希望得到你们的提点。
       我的程序中用P2口对定时中断进观察,我在主程序中对P2口进行付0xFF,一但进入定时中断后就对P2口进行付0x00。从外部所接的LED看它是否已进入中断。

#include  <ioS3C945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root const uchar SmartOption[4]@0x3c={0x00,0x00,0xE4,0x00};

static uint Ts;
static uint Tss;

void Ch (void);
void mDelay(void);
void TimeLed(void);

void main(void)
{

  Ch();
//=================================================================
//付初值区
Ts=0;
Tss=0;
P2=0xff;

//===================================================================

  for(;;)
    {

      TimeLed();
    }
}
//====================================================================
void Ch ()
{

  SYM=0x00;
  P0CONL=0xAA;

  P1CON=0xFA;

  P2CONH=0xDF;   //P2口控制寄存器00001111=0-空  000-P2.6施密特触发输入,带上拉   11-P2.5开漏输出  11-P2.4开漏输出
  P2CONL=0xAA;

  BTCON=0xA3;   //基本定时控制器10100011=1010-禁止看门狗 00-清除fosc/4096  1-清Basic Timer   1-清分频器
  CLKCON=0x18;  //时钟控制寄存器11111111=1-禁止IRQ  11-没用   111-1分频   1-没用

  ADCON=0x8C;
  P0PND=0x00;

  T0DATA = 100;//定时器初始值
  T0CON = 0x8A;//打开定时器 1/8之一分频      10001010

}

//=====================================================================
void mDelay ()
{   static uint temp;
    static uint DelayTime;
    DelayTime=1;
    for(;DelayTime>0;DelayTime--)
{for(temp=0;temp<915;temp++)
   {;}
}
}

//=========================================================================
void TimeLed ()
{ static uchar i=0;
  mDelay();
  i++;
  if(i==2)
   {
     i=0;
   }
  switch(i)
  {case  0:  P0=0xFF; break;
   case  1:  P0=0x00; break;
   }
}
//============================================================================
//*************************************************************************
//**中断向量及服务程序定义********
#pragma vector=0x00
_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s()
{
  T0CON=T0CON&0xf6;
  P2=0x00;

}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SYM=0x00;换成asm(“EI”)试试

网友:
#define ei  (__enable_interrupt())      //将后者指令行缩写为ei;

执行ei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