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分析测量电压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0-11-17):
CPU使用STM32带AD功能测量VDD电压(2-6V),大家帮检查这电路是否有问题。谢谢!

网友:
问题大了,你用了反向放大器,输出为负电平.放大器电源部分也没画,还不知道有没有其他错误.

楼主:
谢谢 【1楼】 wuchangyu
电源供电是+-12V
以下是更改过的,不知道改对没有?还有一个是测试电流和控制电流大小的电路,不知道对了没有,各位帮检查一下,谢谢!

网友:
顶一下,春风电源上有电压电流测量电路吧,可以去参考一下;

网友(2010-12-17):
测量直流电压,为什么不用电阻分压,AD脚直接测量?
不知为什么用这么复杂的电路?

网友:
1。共地测量电压就用电阻分压即可,两个电阻搞定了。
2。运放建议你用LMV358,单电源鬼对鬼。
3。测量电流如果在接地端接电流采样电阻,那么加一级同向放大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