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1驱动10.4寸(800X600)屏问题,有做过的快来帮忙一下

楼主(2010-11-17):
我的项目现在用9261驱动一个10.4(点阵为800X600)TFT寸屏,这个屏的规格书要求DCLK的范围在37.5~42.5的范围内。我现在将9261的LCD控制器DCLK调到41M左右,发现屏幕上飞快的闪动,根本看不清画面。用示波器查看DCLK输出的信号发现是一个正弦波。后来我将9261的LCD控制器DCLK降到22M左右,屏幕显示画面正常,但是仔细看,就会有向水文一样的波动。测量此时的DCLK接近方波。我的9261与TFT屏的接口是通过LVDS转接信号连节在一起的,TFT屏不用初始化,只要配置好9261的LCD控制器就可以。9261到底能否驱动800x600的屏呢?

网友:
从现象上看,你的PCB可能不太稳定.即使稳定的话,9261驱动800*600的屏,还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现象上看,你的pcb可能不太稳定.即使稳定的话,9261驱动800*600的屏,还是比较困难的.

不太赞成!

首先回答楼主用示波器测试DCLK的问题,如果你用100M的示波器,测试50M的方波信号,
你是测不出来方波的。要想在示波器上得到理想的方波信号,最好示波器的带宽是被
测信号的10倍。

另外你说屏幕抖,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首先看看arch/arm/at91sam9261_devcie.c文件下关于TFT的信号配置,默认的是没有场同步信号的;
2.LVDS芯片也可能有影响,当初我调试的时候,LVDS芯片的一个脚没有接地。

网友:
我只是说可能. PCB布线不好与去偶不良的话,的确会引起波形不稳定.
楼主没有说使用什么示波器,你怎么能够断定他使用100M的呢?
LVDS的芯片,一个脚没有接地,这种RZ的问题,我一般不会考虑.

网友:
9261驱动800*600够呛,降低刷新率吧.某个参数是有最小限制的,太小就乱套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今天调了一个22M的DCLK出来了,竟然显示效果不错,决定先按这个做。
另外今天我也试了一下换一个公司刚买进的1G带宽的示波器,测试9261出来的40M DCLK是个方波,
看来是示波器的问题。可能是我的40M DCLK其它的参数没调好,才导致显示出问题。
问了一下公司其它同事,说最终看实际显示效果,如果可以就行了,不一定非要跳到规格书要求
的范围。

楼主:
今天收到ATMEL官方恢复:
DCLK is the divider of master clock. It should be square wave in the master clock range. So below are the suggestions:
1> Please check the input master clock for the LCDC, if it is square wave in different frequency.
2> For SAM9261, 320X240 is the normal size we have tested. I’m afraid that 800X600 maybe too big for SAM9261. Please try to use the smaller size LCD.

有点不爽,资料上说能支持到2040x2048难道是拿来显摆的么?
我不是拿来玩的,是实际的项目,不是说换就换的。。。

幸亏搞定,看来本论坛才是高手云集的地方,有真正实践的经验。

网友:
大部分IC都是这么写的,意思是能分配出来的GRAM空间和最大时序.2048*2048您算算要多少MHZ.得几百M.
它的主频也才二百来M.

这个主频的IC一般适合于480*272左右的,640*480都不是很好,牺牲刷新率也凑合.

可以通过PDF里面计算DCLK的最高频率.

2410好象也才15MHZ

网友:
我也在使用9261s驱动800*480的屏,打开数据cache与指令cache,在边显示边写入数据的情况下,有刷频的现象。
我想原因是:9261把数据写入内存的速度慢了,才造成有刷频现象

网友(2011-09-09):
TTL转LVDS IC 18bit 24bit 还是DS90C031 DS90C032相互兼容的 可以免费送样QQ:12157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