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 蛋糕机

楼主(2010-11-17):
今天看到这台机器的时候,我很怀疑一些手艺人会不会给时代淘汰?
废话少说,看图:

楼主:
原帖地址:http://www.izheteng.com/news/cake_printer.html

网友:
这个很不错,自己做一个会把蛋糕店给淘汰掉。。。 哈哈

网友:
没那么简单吧…毕竟加工的材质不同。软而且不均匀。受外界影响大

网友:
经典,10后再看这个问题。

网友:
暂时还不行,这个只有两种涂料,实际做蛋糕的时候,有N种颜色的奶油和辅料,同时还有N种切口,如果全部机械化,将是一个很大的设备。。。

网友:
用手工 看起来神奇一点 如果都是机器了 没意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暂时还不行,这个只有两种涂料,实际做蛋糕的时候,有n种颜色的奶油和辅料,同时还有n种切口,如果全部机械化,将是一个很大的设备。。。

看到这句  忽然联想到 打印机。。。。来个RGB奶油混合式打印   哇咔咔   一定爽  或者 CMYK 也说不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暂时还不行,这个只有两种涂料,实际做蛋糕的时候,有n种颜色的奶油和辅料,同时还有n种切口,如果全部机械化,将是一个很大的设备。。。
看到这句  忽然联想到 打印机。。。。来个rgb奶油混合式打印   哇咔咔   一定爽  或者 cmyk 也说不定

想到个办法:把一块奶油低温冷冻成固态。然后用CNC切削处理。成型后喷墨打印表面图案。。。。

网友:
左边这个装置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