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200M 示波器谁比较专业?

楼主(2010-11-18):
1.三汇 tekway 数字示波器 DST1202B 200M 1GS/s实时采样
2.容特仪器仪表 RDS2200 200M 1GS/s实时采样
3.ADS1202CE彩色数字示波器
4.RIGOL DS1202CA
5.其他.....
另外三汇 与容特好像是同一家,软体一模一样..而且仿太克的双窗口模式真的很像.

还有这3台好像都来自通一家生产的,只是品牌不同.不过价钱便宜很多.
DSO5202B
DST1202B
RDS2200

网友:
SDS1202CN,价格便宜
SDS1202CE,力科技术,但价格不便宜

网友:
三汇的不要考虑了
建议楼主在TEK、RIGOL、SIGLENT等厂家选择

网友:
单位用,TEKtronix
自己用,RIGOL
给学生展示SIGLENT

楼主:
SDS1202CN与SDS1202CE 为什么价格差那么多?2台都是安泰信?
RIGOL 好像无双示窗功能,而且 200M 价格太高.

网友:
一个有力科技术,一个没有,所以价格差距那么大,个人建议用1202CN足已。

SIGLENT的东西不比RIGOL的差,甚至好过RIGOL的,但SIGLENT的品牌形象没有RIGOL好,因此价格低些。

楼主:
请问这 3 台价格差异不大,选择那一台?
DS1202CA & ADS1302CE & SDS1302CE

安泰信贴牌好像很严重,而且CE没有双示窗,产品种类很乱...

普源旋钮是光电的吗?有没有普源与鼎阳内部拆机比较?

网友:
要看做什么用了,泰克安捷伦肯定专业,另外如果200M带宽,建议采样率2GS/S

楼主:
公司示波器都是泰克的,频谱都是安捷伦的,这是商场必须知道的事
至于自己吗...可能只能买的起 DS1202CA & ADS1302CE

网路流传:普源偷偷搞超频,安泰信搞山寨...其他品牌只能当玩具
又听说安泰信超越普源,但是不知道超越什么??官方也没提...
普源功能真的强过安泰信吗?说明书一半好像都是讲U盘的....

网友:
安泰信不知道有没有超频使用?能上个安泰信拆机图吗?
普源超频只要讯号正确都还可以接受,但是最不能接受的是 RELAY...什么时代了,仪器还有RELAY这种零件。
普门 DS1202CA 不知道还有没有超频+RELAY零件+电解电容。

国产的仪器零件成本比电脑板还烂,如果你看到有电解电容或是RELAY的电脑主机板你会买吗?

结论:2家都是烂货.

A牌零件因该是从赛格买来装的吧

以下是固纬的

固纬 (原文件名:ourdev_544685.jpg)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60823&bbs_page_no=2&bbs_id=3053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泰信不知道有没有超频使用?能上个安泰信拆机图吗?
普源超频只要讯号正确都还可以接受,但是最不能接受的是 relay...什么时代了,仪器还有relay这种零件。
普门 ds1202ca 不知道还有没有超频+relay零件+电解电容......

汗,贴片电解电容就不是电解电容了?!

这不是继电器是啥了?
负责点说话,不要左一句“听说”,右一句“好像”的,小人之心。
上传个1000E的用户手册,说明书有一半是讲U盘的?我可没看到

楼主:
虽然我对固纬印象也不是很好,不过比较后还是固纬的硬体可以接受.

固纬的继电器最少,零件选用还可以接受,坏掉还可以拆 cyclone III 模块来玩^.^.

安泰...算了,比手工插件还差.
普源...磨IC怕别人知道使用低价零件
固纬...操作画面始终是最烂的.

网友:
连安X伦都这样了,更别说普X了

楼主:
山寨第一名,还能接受报导@@@@

http://rf.eefocus.com/stupid/blog/09-08/174338_65029.html

网友:
三汇示波器最大的优点是屏幕大,分辨率高(7 寸800*400),当时本想买三汇就是看中了它的大幕,可以在同一屏幕上显示更长的波形,去本地电子城一家卖三汇的商家咨询了下,60M的二千一百多,100M的要2700那样子,而普元的50M是16XX,又可以河泄成100M的,
之前上个公司用过它的DS1102CD,感觉挺不错的,有发现一些缺点本人都可以接受。权衡一下就选了1052E了,可惜了三汇的高清大屏了。论坛有位网友好像买了三汇的,你可以找他了解一下

楼主:
http://www.hantek.com.cn/produce_list.asp?unid=106

Hantek 仿的比较象,因该说是同一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汇示波器最大的优点是屏幕大,分辨率高(7 寸800*400),当时本想买三汇就是看中了它的大幕,可以在同一屏幕上显示更长的波形,去本地电子城一家卖三汇的商家咨询了下,60m的二千一百多,100m的要2700那样子,而普元的50m是16xx,又可以河泄成100m的,
之前上个公司用过它的ds1102cd,感觉挺不错的,有发现一些缺点本人都可以接受。权衡一下就选了1052e了,可惜了三汇的高清大屏了。论坛有位网友好像买了三汇的,你可以找他了解一下

我买了三汇的,屏大时确实的800*480,不向优利德4个点做一个点用.不过三汇也有目前我发现三个BUG,厂家一直没更新.我1900买的,1062B

网友:
d-link 明显是来黑普源的
我公司几万的泰克我拆开看过,每通道至少3个继电器。
只有泰克低端的示波器不用继电器

网友:
泰克几十万的RSA实时频谱分析仪也有继电器~用这为啥不行?

楼主:
我买了三汇的,屏大时确实的800*480,不向优利德4个点做一个点用.不过三汇也有目前我发现三个bug,厂家一直没更新.我1900买的,1062b
可否分享看一下内部,是否都是传统零件,因为现在奸商好多喔.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买了三汇的,屏大时确实的800*480,不向优利德4个点做一个点用.不过三汇也有目前我发现三个bug,厂家一直没更新.我1900买的,1062b
可否分享看一下内部,是否都是传统零件,因为现在奸商好多喔.

我找螺丝下了两个没拆开,不知道内部倒钩状况,除非砸开,你出2000我就砸

网友:
所谓的山寨就是说这三寨。
http://www.realt.cn/ShowProduct.aspx?id=270&page=1
http://www.tekwayins.com/index.asp
http://www.hantek.com.cn/produce_list.asp?unid=106

"明显是来黑普源的.."这只是真对奸商的评价,奸商怕什么,怕被抄还是怕被知道使用劣质零件,为什么泰克就没有。
"只有泰克低端的示波器不用继电器..."是喔,我家泰克还有滑鼠,不知道你家有没有。

网友:
鄙视各公司的托,干啥啊。有意思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买了三汇的,屏大时确实的800*480,不向优利德4个点做一个点用.不过三汇也有目前我发现三个bug,厂家一直没更新.我1900买的,1062b
我找螺丝下了两个没拆开,不知道内部倒钩状况,除非砸开,你出2000我就砸
建议你购买后将内部全部的电解电容都换掉,全世界的电解电容保固只有几百小时。
示波器就像医生的听枕器一样,不准~~能做什么?看电视......

自己慢慢拆吧,解开所谓山寨泰克神秘的面纱。

网友:
200M吧,觉得你不上A也得上个T,当然就想看本振起振的话,就无所谓了...

网友:
我这里有有关ACUTE(台湾皇晶科技)的一款型号DSO-1302的数字存储示波器,不知有同志听说过?

网友(2012-02-26):
竟然没有考虑Hantek 的?

网友:
200M的话,单位买的话建议考虑TEK,个人用Hantek。。呵呵